74HC164实现16按键扫描与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0-05-26):
论坛的高人请指点一下菜鸟,本人看了成品的控制板,依原板的PCB测绘出电路图,其基本连接如付图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它是用两块74HC164完成按键扫描及数码管显示,其中用一个IO口完成16个按键的检测,真是牛,本有花了好长时间写程序也不能达到这种按键的扫描与显示,希高人指点一下,多谢,

重新上传的图 (原文件名:74HC164.jpg)

仿真文件,版本是Proteus 7.5 SP3ourdev_557106.rar(文件大小:19K) (原文件名:keypad2.rar)

网友A:
如果没看错,右边的key1连接错了,只接了三个按键,这种做法很常见,原理就是在数码管显示间隙给164发送只有一位为0的数据,比如FFFE,FFFD,然后检测key1的输入,当发送某次数据(如FFFD)时检测到key1为低,则可以判断按下的是K2键,你的图上因为各个按键没有隔离,同时按下两个按键时会影响数码管显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感谢1楼的思路,图已重修改上传了,能给出扫描程序就万分感谢啦

网友(2012-05-31):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看错,右边的key1连接错了,只接了三个按键,这种做法很常见,原理就是在数码管显示间隙给164发送只 ...

好思路~~

网友:
with a resistor, you can even save 1 p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看错,右边的key1连接错了,只接了三个按键,这种做法很常见,原理就是在数码管显示间隙给164发送只 ...

高手啊

网友(2013-08-30):
表示我已经能够扫描,并且显示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