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瓷谐振器 晶振

楼主(2010-05-26):
陶瓷谐振器,与晶振 有什么区别?  各有什么优缺点? 望老师指点。

网友:
谐振器就是普通的无源晶振,振荡器需要电源就是有源晶振了

楼主:
晶振本身不就分有源和无源么

网友:
网上找找就有了:

晶体振荡器和晶体谐振器的区别:

所谓谐振器,不只包括石英晶体谐振器,还包括如陶瓷谐振器,LC 谐振器等。而晶振,是晶体振荡器的简称,它是用晶体谐振器和电路结合构成的振荡器部件,尤其是指用石英晶体做成的振荡器部件。所以完整的命名应是“石英晶体谐振器”和“石英晶体振荡器”。另外,谐振器是无源器件,需要外围电路驱动其工作,产生时钟输出。振荡器则是有源器件,自身就有内置电路,提供较稳定的时钟输出。

网友:
陶瓷谐振器,与晶振的简单区别:

通常的晶振是指石英晶体振荡器,频率比较高,通常2M以上,低频不行。陶瓷谐振器通常频率比较低。材料不同。

网友:
陶瓷振荡器与晶振的比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