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atmega16L测量交流电压,做一个交流电压表,请问有什么法子?

楼主(2010-05-26):
想用atmega16L测量交流电压,做一个交流电压表,请问有什么法子?一般的AD好像只能测直流电压.

网友(2013-06-09):
加电压互感器

网友:
买个10块钱左右的830数字万用表就可以了。何必劳神呢?

网友:
记得这个问题 以前讨论过  论坛上有很多相关资料

网友:
降压整流后设定一个合理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