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看了WUDI的IR2104和540驱动的电路,有点不明白请教大家

楼主(2010-05-26):
如图
原帖: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_all.jsp?bbs_sn=755194
如IR2104里说的HO与LO是相位相反的输出信号来驱动MOS,那么一个周期内岂不是正反转导向一次?
难道就是靠的PWM占空比控制正反转的吗?想不出来,那位给从信号段开始给解释一番,先谢谢了

楼主:
喔,卖疙瘩!太简单了没人屑于回答吗?

网友:
当PWM处于低电平时,两个IR2104的SD都是低电平,被关断,MOS不工作.PWM高电平时,如果控制信号同时是低电平,IR2104的SD是低电平,MOS也不工作,如果控制信号同时为高电平,全桥的下臂导通,上臂截止,电机也不会工作.,两个控制信号相位相反时,上下臂交错导通,电机工作,同时改变它们的相位才能换向.

楼主:
回复 网友A:

O!严重的谢谢你了,我一直把FN2当做控制信号呢,以为靠它的高低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