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蔽障小车

楼主(2010-05-26):
我刚做的红外蔽障小车。。效果不错、。。。。采用红外蔽障器。。。。前面三个。。后面一个。。。效果不错。。。对了,最好要有编码器。。。。这样更好控制。。。

楼主:
全智能。。除了黑色的垃圾袋。。。其他都没事。。随它在房间里跑。。。

网友:
想知道,这种红外探头用的什么型号的?探测距离有多远?

楼主:
回复 网友A:

E18-D80NK.....反应灵敏。。。探测距离一般是20CM左右。。。。这个足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调理论上。。最远80CM ....不知道是广告还是。。。。反正我没那么远。。。探测距离近。。有一个好处就是很狭窄的小道,它能穿过。。。在迷宫里走出来。。很帅。。。。

网友:
红外头+红外发射二极管组合起来,检测距离也可以达到1米,另外楼主的图倒了,呵呵。你的红外传感器太贵了,好像要20多一个

网友:
不错,我的毕设也做避障小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图随便传下嘛。。。我就要做到检测距离是二十厘米左右。。。我要车子能自己跑起直线来。。。搜索人。。。。
同时不要撞上障碍物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做车蛮有意思的

网友(2010-08-13):
引用图片【1楼】dxdx

网友(2010-11-30):
大家好,刚注_册,近期正想做一个蔽障小车,但不知从何入手,请各位大虾指教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