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诡异的PIC,触碰晶振的一脚,程序就能运行,否则不能运行

楼主(2010-05-26):
我用的芯片是PIC16F72;C语言编程,外部12M晶振,电容为22P,为了测试板子工作正常与否,我在程序里设计复位后让某个LED亮一会,然后关闭,再让另一个灯不停地闪烁,并在PWM输出引脚输出一个固定频率的PWM波。

程序在MPLAB的SIM里运行程序没有问题,但是把程序写进Flash后,发现灯不亮,PWM无输出,但是晶振已经起振。无意中发现,如果用示波器的探头(参考端接地)去碰晶振的某个脚的话,灯就亮起来了,反复试验发现,只要晶振的某个引脚接触了人体或者探头,程序就能运行,否则就不能运行,

当有东西接触晶振引脚时,检测PWM输出发现周期不正确,占空比也不规则,当不与晶振引脚接触时,程序就停止。

后来我使能了看门狗,发现当不接触晶振引脚时,过一会程序就会复位(灯灭了),但不会重新运行(灯没有再亮起来)。这时再去接触晶振引脚程序又能运行起来,

         在下能力有限,实在无法解决这个问题,故来请教,因时间紧迫,急盼回复,感激不尽!

网友:
晶振问题。

不是晶振坏了,就是时钟源没设好

网友:
晶振的启振问题
试并个M级的电阻试试看,调整下电容试试看,换个晶振试试看

网友:
bias电容接地不良   要不就是电容不匹配

网友:
我也遇到過這樣的問題,但是我的是MCLR沒有上拉。
你可以借鑒下。

楼主:
晶振电容我都换了,MCLR也上拉了,都不行

网友:
你该不会HS和XT烧错了吧.12M是HS.

楼主:
跪拜Headwolf——83大仙,让大家见笑了

楼主:
再次感谢万能的坛,错了,应该要先感谢国家,对不起,国家

网友:
我做了一个板也有这样的现象,单片机工作不正常,我的板上有K150的下载电路,原本直接就可以下载的,但是把16F877A装到板上后就不能下载,而且单片机工作很乱,把16F877A取下来引出5条线来就可以正常下载程序.我用示波器测过好像晶振脚位有些干扰,请问哪位知道这种情况应该怎么解决呀?

网友:
这个感觉好好笑。一般配置位的详细配置资料一定要熟读才能做啊。引以为戒

网友(2010-08-23):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现在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maplab下运行完全没问题,烧写完后运行就不行

不知道楼主如何解决的啊????

网友:
晶振增益不够,得选择HS的高增益模式才行。

网友:
我的和你稍微有些不同
我的好像是复位电路的问题,MAPLAB下运行完全没问题

烧写完程序后,ICD2仿真头不拔,上电重启,则不运行,这时拔掉仿真头马上运行

但是烧写完程序后,ICD2仿真头拔掉,上电重启则不运行,如果插上仿真头再拔掉程序运行

真的奇怪啊!!11

我的复位电路如下:

PIC24H复位电路 (原文件名:44.jpg)

网友:
我的问题解决了,原因是我的AVDD脚悬空,没有接高电平

我要晕死了,查了一天才找出这个BUG

网友:
我们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真是很谢谢这些大牛们!

网友(2014-10-15):
晶振问题啊。。。。。。。。。。。。。。

网友:
管脚接地不良

网友:
小疏忽,引以为戒

网友:
是不是寄存器没有设置好啊

网友:
接触不良吧,西东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