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PC2103remap于与把代码从ROM复制到RAM作用一样吗?

楼主(2010-05-26):
书上说remap就是把RAM或片外存储器映射为0x0,那到底是怎么映射的呢?而且要把ROM中的内容复制到RAM,这又是怎么搞得呢?要写代码还是ARM相关寄存器设置的?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呢

网友:
内容复制到RAM
可以用 memcpy

片外存储器映射大部ARM 都 是可以通过配置寄存器实现的.
你没有头没尾的问,鬼才知道你用的什么CPU.又不是你肚里的蛔虫.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说的是初始化文件

网友:
回复 楼主:
书上说remap就是把ram或片外存储器映射为0x0,那到底是怎么映射的呢?而且要把rom中的内容复制到ram,这又是怎么搞得呢?要写代码还是arm相关寄存器设置的?

remap只是把FLASH或RAM中的异常向量表映射到地址0-0x1C
而要把rom中的内容复制到ram,需要写代码,完成"搬迁"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知道keil MDK 中怎么实现搬迁工作呢?是在起动代吗实现还,用C写一个函数?

网友:
lpc2103只能从内部flash启动吧
你想怎么怎么复制呢
把代码都拷到RAM里面然后再运行吗

网友(2012-07-21):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楼主,最近也在研究,不知道你现在知道复制是谁完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