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C632、RC500等芯片兼容吗?

楼主(2010-05-26):
这两种芯片完全兼容吗?
最近做一个IC项目,原来用的是RC500,SPI方式操作
能实现所有的Mifare Type A协议、Mifare Type B协议、15693协议等
但是换了RC632之后就不行了,只能实现Mifare Type A的协议
其他协议就不认了

盼大神给个解答
谢谢!!!!!!

网友:
搞错了吧
RC500 只支持Type A协议
RC632才支持15693呢

楼主:
回复 网友A:
搞错了吧
rc500 只支持type a协议
rc632才支持15693呢

我刚进这个做RF的公司不久  还不是很了解
老板跟我说以前用500已经调通了的
不过就算不支持15693
那RC500支持Type B的Smartcard吗?

网友:
不支持

RC500 仅支持Type A协议的卡,当然包括Mifare,Desfare,CPU卡等

RC531 支持的是Type A协议和Type B 的卡,包括CPU卡

RC632 支持的是Type A协议和Type B 的卡及15693协议

楼主:
那RC530卡呢?跟RC531有什么区别?

还有RC632用并口调可以支持Type B和15693   换SPI口就不通了   仅支持Type A了
这又是什么问题呢?
感觉比较奇怪

网友:
不知道,抱歉

我没听说过RC530,我只知道NXP出的RC522是比较便宜的,好像也只支持Type A,用于表具,批量也就十多元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抱歉
我没听说过rc530,我只知道nxp出的rc522是比较便宜的,好像也只支持type a,用于表具,批量也就十多元

别这么说,已经非常感谢你了~~~
是我把芯片型号搞错了  确实是RC531

对于RC632  说是用并口可以调通   改SPI就不全都支持了
纠结了很久很久……

网友:
如果用SPI接口的话,我还真没试过,并口得肯定是没问题的,我用51做过的

早有打算用STM32的SPI试一下RC632的,一直有别的事就耽搁下来,如果象你说的话,那还真的仔细看看了

现在在用同方微电子的一颗芯片3060,是SPI接口的,和RC632的功能一样,但价格便宜多了,也就二十左右

正在调试,早期一直用3050,仅支持Type B协议,用于二代征阅读器上的

楼主:
我也再好好看一下  更老板也交流下
恐怕是时序处理的不太好吧
因为是用的51模拟SPI   不过它能读Type A   又不能完全就说是时序的问题
一头雾水

网友(2010-07-12):
LZ能留个联系方式吗?我们QQ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