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件焊了IC还剩两个不知道怎么装

楼主(2010-05-26):
今天收到散件,一口气把所有贴片IC对照安装指南图片焊上了,到最后发现还剩下两个8脚的IC,板子上也有两个两个IC的位置,但是其中一个标的U9_2安装指南图片上那个IC位置是留空的,另一个则没有标有1脚在哪里,方向搞不清楚,也不知道要不要安装。原理图上似乎也找不到相关信息,现在没折了。

网友:
上图说话

楼主:
IC 型号好像是P644A p624C 前面还有些字母,字太小了看不清楚

楼主:
魏坤没来啊,顶起

网友:
看看IC信号线,特别是电源和地

网友:
u9-2不焊,那也是配置芯片的位置,是8脚的,现在用的是16脚的EPCS16,当时画两个焊盘是为了买芯片时灵活些,买到8脚用8脚买到16脚用16脚

网友:
"板“主说话了,问题解决了!

楼主:
那还有两颗IC 多的干嘛用,没位置装啦,型号是P644A p624C

网友:
看那两个IC的最底下写的啥?是不是清单上的两个n沟道和p沟道场效应管

网友:
n沟道在液晶板后面,p沟道在主板背面接近电源插座的位置

楼主:
最下面一行写的FTxxxx,两个都是八个脚的, 放在家里,下班回去才能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n沟道在液晶板后面",二楼图片上打红圈的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n沟道在液晶板后面",是不是二楼图片上打红圈的位置

网友:
是的,就是那个位置,用于控制背光亮度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第一个脚的白点标志没看到有,不知道按哪个方向焊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1、2、3脚是连接在一块的,4脚单独,5、6、7、8脚是连接在一块的

楼主:
谢谢魏坤的回复,电阻电容基本上焊完了,面板的R14和主板的R1的阻值不知道是多少,原理图上翻了几遍都没找到。面板的胆电容负极标志是不是画反了,按丝印来装的话正极接到地。后面发现安装指南图片上的胆电容也有正极接地的,不会这些电容不分正负的吧?

安装指导正面图 (原文件名:正面电容反.jpg)

安装指导背面图 (原文件名:背面电容反.jpg)

楼主:
下面图中打红圈的电阻不知是多少的

网友:
有源晶体接的电容是100欧,fpga和adc下的是0欧,还有钽电容的深色线是正极

网友:
烙铁头的静电测了没有?另一个贴子中讲,没注意,就把芯片搞坏了。
我都还没有开始焊,测试自家接地情况。有可能电工把地接到零线上了 :( 晚上回去再确认

楼主:
按“钽电容的深色线是正极”对照图还是发现丝印有的对有的不对,搞晕了,反正对照装指南的图片装总没错了吧,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接地情况没想到,刚测了一下三极插座,中间的接地极和火零都有电压分别是110V和78V,按理来说应该是220V,不知道这个地怎么搞的,反正焊都焊差不多了,也不管了

楼主:
终于全部焊完了,哈哈!
先上个图

楼主:
还有个问题要问下魏坤,图上红圈的位置装什么也是0欧电阻吗

楼主:
还有这个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两个焊盘是用来选择继电器的电源,边上的是3.3V供电,里边的是5v供电,使用5V供电更可靠,但3.3V更省电,建议在里边的焊盘上喊上0欧电阻。液晶板背面的那个焊盘不接。

楼主:
又遇到问题,向魏坤求助.用Quartus将环境OLD.sof文件下载进FPGA了,但是不知道怎么用NIOS环境下的flash programmer 怎么操作,我用的是Quartus II 9.1 和nios II EDS 9.1 ,在nios II EDS 9.1下可以导入工程,就是flash programmer 不知道怎么用,点打开文件到工程目录下找不到 flash programmer 所需要的类型文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tool里打开flash programmer ,当然得先将sof文件下载进FPGA,不要断电,按下图的的示意写EPCS:

网友:
关于NIOS工程的导入可以参考一下这个链接: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3901834&bbs_page_no=1&bbs_id=3051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接地情况没想到,刚测了一下三极插座,中间的接地极和火零都有电压分别是110v和78v,按理来说应该是220v,不知道这个地怎么搞的,反正焊都焊差不多了,也不管了

非常有可能是万用表打在自动档上。

你测 火线和零线   火线和地线  两组电压,压差5V以上说明接地正确,我把水货插板上的指示灯全拆了后测试正常。

有一次焊接时,LED亮了~~所以这次忍了又忍,没直接动手,还在等一个静电手环到。

楼主:
到了这个画面提示错误

网友:
你用的版本是8.0吗

楼主:
我用的是NIOS II  9.1 版本,在官网下载的,因为我原来装的Quartus II也是 9.1

楼主:
不是因为我的是Windows7 系统的原因吧,官网写的支持Windows 7 的

楼主:
还有是不是new_handheld_dso和new_handheld_dso_syslib两个工程分开下载的,除了这两个还有个altera.components

楼主:
现在可以了,最后出现下面的信息,是不是表示已经成功下载了呢
Using cable "ByteBlasterII [LPT1]", device 1, instance 0x00
Resetting and pausing target processor: OK

              : Checksumm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1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2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3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4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5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60000      : Verify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1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2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3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4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5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00060000      : Reading existing contents

Checksummed/read 117kB in 7.0s

00010000 ( 0%): Erasing

00020000 (16%): Erasing

00030000 (33%): Erasing

00040000 (50%): Erasing

00050000 (66%): Erasing

00060000 (83%): Erasing

Erased 384kB in 4.1s (93.6kB/s)

00010000 ( 0%): Programming

00020000 (16%): Programming

00030000 (33%): Programming

00040000 (50%): Programming

00050000 (66%): Programming

00060000 (83%): Programming

Programmed 268KB +116KB in 13.9s (27.6KB/s)
Did not attempt to verify device contents
Leaving target processor paused

网友:
恭喜!你一下在成功了!

楼主:
魏坤,是不是两个工程各下一次才行啊?我的液晶屏还没焊,不知道效果,哈哈

网友:
先下sof,在下flash就行了

楼主:
液晶接上去,显示白屏,再重新操作下载显示下面的信息,好像是编译出错
** Build of configuration Debug for project new_handheld_dso ****

make -s all includes
      4 [main] ? (5844) d:\altera\91\quartus\bin\cygwin\bin\sh.exe: *** fatal error - couldn't allocate heap, Win32 error 487, base 0x680000, top 0x690000, reserve_size 61440, allocsize 65536, page_const 4096
      3 [main] sh 4916 fork: child -1 - died waiting for longjmp before initialization, retry 0, exit code 0x100, errno 11
/bin/sh: fork: Resour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4 [main] ? (5724) d:\altera\91\quartus\bin\cygwin\bin\make.exe: *** fatal error - couldn't allocate heap, Win32 error 487, base 0x750000, top 0x870000, reserve_size 1175552, allocsize 1179648, page_const 4096
      3 [main] make 5372 fork: child -1 - died waiting for longjmp before initialization, retry 0, exit code 0x100, errno 11
make[1]: vfork: Resource temporarily unavailable
make: *** [system_project] Error 2
Build completed in 21.981 seconds

楼主:
然后跳出这个对话框

楼主:
操作系统重装了XP,NIOS II IDE下载过程不在提示错误,一切顺利。下载完后断电,通电,还是白屏,再用Quartus II 9.1 下载sof,下载到100%,液晶屏有画面显示了,一阵狂喜,但是一断电再开又不行了,如果再下载sof就又有显示,呵呵。魏坤,请问这种情况估计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在有显示的情况下,不要断电,在NIOS中重新用flash programmer 下载NIOS程序即可。

网友:
没有下载到epcs里,9.1软件下载有问题,换软件版本,或者升级到sp2

楼主:
回复 网友E:

是 Quartus II 9.1有问题吗还是nios ii eds 9.1有问题?我找一个8.0的版本看看

楼主:
用AS口下载pof显示
Error: Can't recognize silicon ID for device 1
Error: Operation failed
是不是epcs芯片坏了或者没焊好?

网友:
epcs芯片是没问题的,否则就不会出现37楼的现相,还有AS模式下载要在AS口上,不是JTAG口上,就是旁边没有焊座子的口,一般不会用到这个口

楼主:
是插的AS口,AS口我已经焊了,另外开始我把epcs16焊反了,通电发现不对才换过来的,不过程序确实应该下载成功了,不然液晶屏不可能显示的。已经订购了一片epcs16,换了再说

楼主:
下载完8.0,烧写后,断电成功开机,呵呵,睡觉去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昨晚成功后赶紧跟淘宝卖家联系把订购的EPCS16退了,建议还有买散件的朋友用nios ii eds 8.0来下载程序,不然像我一样折腾几天.
请问魏坤后面的微调电容还要调整是吗?怎么个调法.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接上一个1k~10k的方波信号源,有效值500mv左右,调整适当的扫速,先在200mv/div上调整那两个补偿电容,使波形没有欠补偿和过补偿,然后再在500mv/div上调整,使波形没有欠补偿和过补偿,反复联调,使两个电压档上的补偿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没有信号发生器,如果用单片机因脚输出1K方波用电阻分压出500mV的信号可以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nios ii eds 8.0是否在官网下载?

楼主:
回复 网友F:

官网只有最新版下载了,没有8.0下载

楼主:
发现ad8065挂了一个,看来静电真是要紧

楼主:
在淘宝买了ad8065回来换上,两个通道都有反应了。
CH1通道无信号时显示一条直线在屏幕网格中心线的下方,CH2就刚好在中心位置,不知道是否正常?
魏坤好像很久没来了,不知道买了示波器的网友是否发现有这种情况

网友(2012-04-10):
恭喜楼主,贺喜楼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