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器的奇怪问题_全局变量值莫名其妙变化

楼主(2010-05-27):
我用的是IAR FOR AVR 5.3版。
我的程序中必须存在许多全局变量,所以我声明了许多全局变量。
但是,却发生了奇怪的事情,在将程序下到板子上的时候,发现程序运行不正常。在程序中,将一个全局变量通过SPI总线发送出去, 用逻辑分析仪看SPI总线上的数据,发现这个数据是错的(稳定的一个值),而且错得很离谱,感觉根本不可能是这样错误的数据。
所以我怀疑是全局变量的值被莫名其妙地改了。

后来发生了更奇怪的事情:我将用到的几个全局变量的声明顺序改变了一下,烧到板子上,看SPI上的数据,也是错的,但换了一个值;再将全局变量声明的顺序变一下,SPI上数据又换一个值。

然后我就崩溃了,所以来这里求个说法,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谢谢啦!

网友:
可能是IAR里的设置问题吧

网友:
这种问题,最有可能是指针(或者数组)越界操作

楼主:
我的这个里面没有用到数组和指针,哪里会有越界呢?
谢谢大家的解答,不知有没有谁遇到跟我一样的情况。

网友:
是不是代码优化的问题,尽量不要优化

网友:
有可能SPI 发送时,用了一个局部变量的地址传递全局变量。

网友(2010-09-23):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目前还没有解决,郁闷,传说中的这莫好的编译器,不知道是咋回事????????????????????

网友(2013-10-21):
请问LZ问题解决么?

网友:
应该放代码过来看看

网友:
堆栈设置太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