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用RTT玩ENC28J60了

楼主(2010-05-27):
从ICDEV买了ENC28J60模块,我想用STM32RB或VC系列来驱动,想问一下最好用哪个版本的RTT啊?是RT-Thread 0.3.0正式版吗?有已经做过的告诉一下接线图啊,谢谢!

网友:
我玩了 103vb玩的 还行 用0.3.1吧

网友:
RTT上的ENC28J60驱动,硬件使用的是SPI2连接ENC28J60,GPIO B Port12做为片选,GPIO B Port0做为触发中断(ENC28J60 int输出)。
如果有变动需要手工修改enc28j60.c中相关IO配置初始化和stm32f10x_it.c中相应外部中断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