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24-L联网自动掉线的问题

楼主(2010-05-27):
最近做的一个项目需要使用摩托罗拉的G24-L模块,这几天测试发现这个模块联网后经常自动掉线,掉线返回值为+MIPSTAT: 1,1,我想让它一直在线怎么设置呢?
还想请教个AT指令,AT+MIPCONF=1,1,5,30,3,代表什么意思啊????

网友(2010-07-31):
解决技术问题要找到源头(包括应用问题或者是模块本身的问题),即使找不到原厂也要找到正规代理商,这是解决问题的最快方法!

MOTO摩托罗拉G24通讯模块系列技术问题可以找广和通;CINTERION通讯模块(现在又改名了)技术问题可以找安富利。

网友(2011-04-19):
回复 楼主:

您好,我最近在做一个G24的无线监控系统,模块做服务器时要建立scoket处于监听模式,但是模块一直都返回+MIPSTAT: 1,1,建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能否帮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