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步进电机的干扰如何解决。内有详图..。

楼主(2010-05-27):
设备如图所示。夹具和底座连在一起,都是铁做的。产品是用螺栓拧在夹具上。产品的外壳是铁的。步进电机和电源(为产品提供电源)是插在一个插板上的。
情况1、当步进电机插上电源时。产品发出的信号不稳定。用示波器看的。当步进电机电源拔掉时,产品发出的信号就很稳定。
情况2、当产品从夹具上拿下来后,产品发出的信号很稳定。

问题1、这个干扰是从220V电源上来的吗?(步进电机和电源共用一个插板。),如果是的话,我买个隔离变压器(输入220V,输出220V)。为步进电机单独供电。是否能解决。
问题2、为什么,产品从夹具上拿下来后,信号就很稳定,也就是说没干扰了呢?从这点上看,又排除了“问题1”。因为现在也是共用一个220V交流电。

请问,我该如何来消除这干扰?

网友:
底座接地

网友:
步进电机是220V供电驱动的么 不会吧。是不是220变 几十V后驱动的,那么搞个隔离变压器,在加一组来供应电压给你前面的采集信号的板子,步进电机的驱动电压和信号板的供电部分不是同一个地。

网友(2012-04-25):
接上屏蔽罩,再试一下,如果还有,就是通过电源传播的了。

网友:
哥们,你用的是细分驱动器吗,我觉得可能是电机锁定时,电机线圈不停的充电放电,产生磁场,干扰通过空间磁场耦合进去的。你测的信号应该非常的小吧

网友:
先帮你顶下

网友:
在产品供电中可以尝试使用EMI滤波器。

网友:
可能如下原因
1、机器未可靠的接大地
2、控制系统电器隔离没做好
3、控制系统电源部分无共模遏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