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S虚拟串口软件

楼主(2010-05-27):
请问各位大虾,GPRS虚拟串口软件!请问有这种软件吗?

网友: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啊?没有看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把前端串口数据通过GPRS模块传到电脑后,从电脑的串口输出数据咯(这应该需要一个软件来完成吧?)。就这个意思。不知道我说的够不够清楚。呵呵

网友:
这个好像不需要使用软件吧?如果你使用的模块通过串口连接的话,通过串口软件就可以接收数据了。

楼主:
问题是要把这个串口数据输出到计算机外面咯

网友:
你可以用VS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