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套雅马哈30瓦伺服电机和配套驱动器

楼主(2010-05-27):
本来都是自己做cnc的材料,动手能力不足,还是如成品吧。
只出伺服电机和驱动器,丝杆和线轨不出,伺服电机的轴和丝杆是一体的,我拆了很久才拆开电机,请注意,伺服电机等于是没有主轴的,要一定动手能力的人才可以购买。共计2套,一套500元。qq103378475,伺服保证工作良好。电机实在不行我就把轴从丝杆上锯一节下来。。。

楼主:
一套电机以拆开,一套没拆,伺服电机不是步进电机,二楼兄弟不要急着下结论。

网友:
电机拆过了就不好用了,

楼主:
呵呵,拆开的这一套减100.。。。

网友:
花500元,买套三菱的伺服,还爽的多啦。保证能用在雕刻机上。
楼主的这个不知道是什么控制模式,能否用在雕刻机上还是个疑问。

楼主:
楼上兄弟,请推荐几款实惠的伺服看看

网友:
伺服在使用上,不像步进电机那么简单,实际上机使用时,必须要设置各种参数,最简单的是利用驱动器面板上的按键和显示屏来操作,如果驱动器没带按键和显示屏,那怎么设置参数?购买前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要连接电脑操作,则必须要有原厂的数据线和专用软件,卖家是否有提供和有否技术指导买家使用?买家买回去后能否玩的转它?
入门学习伺服,买三菱的这个不错,性价比高。要追求性能的话,可以买新型号的,例如MR-J3系列。这里是玩雕刻机的,用在雕刻机上的伺服,必须是有位置模式,使用脉冲控制。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htm?item_num_id=2473154062

楼主:
呵呵,原来mon是专业做伺服的老板,谢谢了

楼主:
降价。。。。。。。。
单出驱动器,300元一个

网友(2010-11-12):
这个是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