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计电源滤波器(参数怎么确定?)

楼主(2010-05-27):
以前画电路板都是220V进,接压敏电阻、TVS管后直接接变压器。

没用过电源滤器。现在做的一个小产品,现场环境有大功率的变频器,说是干扰很大。之前没有相关经验,请问加上电源滤波器后是不是抗干扰会好一点?
(换种表达方式,同样的电路板,是不是有加电源滤波器会好一点?)

如果要加电源滤波器的话,是买现成的模块?还是买电感电容自己焊板子上?

网友:
对线形电源作用比较明显。

楼主:
确定是线性电源?

我找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说是对开关电源作用比较明显~

能解释的详细一点么?谢了

网友:
抑制开关电源的共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