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AD620的放大电路

楼主(2010-05-27):
各位大哥,我现在在做一个运用AD620将压力传感器的电压信号进行放大,然后供单片机采集AD,我将输出的电压接在AD620的+-两端,放大倍数在100倍左右,AD的供电是+-12V,为什么AD的电压增益不稳定,压力越大,电压增益越稳定,压力越小,电压增益的误差越大?有哪位大哥做过相关的电路,请教一下。

网友:
G=49.4K/RG+1
RG=49.4K/(G-1)

压力越大,电压增益越稳定,压力越小,电压增益的误差越大,你光这样说还是很难帮上忙的,具体电路不了解。你输入端输入0V试试,看输出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