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一片M16实现控制3个步进电机,并且同时运行时其中一个步进电机~要比另外两个快

楼主(2010-05-28):
如何用一片M16实现控制3个步进电机,并且同时运行时其中一个步进电机~要比另外两个快

网友:
PWM输出,控制PWM频率,另外一个用IO控制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直流电机我会用PWM控制啊~~步进电机怎么用PWM啊

网友:
使用MCU+TMC428+3*TMC246

其中TMC428为三轴控制芯片主要实现加减速,位置,速度,直线差补控制;
TMC246位驱动芯片自带MOSFETS,带有专利技术stallguard失速检测功能可有效避免丢步,共振。

网友(2012-05-30):
我见过别人的一个stc的52 单片机24MHz的控制9个步进电机,当时就震惊了

网友:
整一定时器,几个io,几个变量,感觉还是比较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