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作了一块CY7C68013A的核心板,但是插上无法识别,估计是USB阻抗的问题,请问阻抗如何计

楼主(2010-05-28):
新作了一块CY7C68013A的核心板,但是插上无法识别,对照原理图和手册,各个主要引脚的电平应该没有问题,但是怎么搞都是USB无法识别。插上现成的开发板立即就能识别出来。估计是USB阻抗的问题,请问阻抗如何计算?

稍后上传原理图和PCB,请各位老大抽空帮我看看
多谢!!!!!!!

网友:
D+,D-各串20欧的电阻试试

楼主:
外围部分

外围部分 (原文件名:waiwei.jpg)

IC各个电源引脚的104电容就不上传了,PCB中有

楼主:
IC连接

IC (原文件名:IC.jpg)

楼主:
PCB
为了D+和D-的顺序,USB接口是从电路板反面安装

PCB USB接口是从电路板反面安装 (原文件名:PCB.jpg)

楼主:
回复 网友A:
d+,d-各串20欧的电阻试试

多谢,我使用1.6的玻璃纤维双面板,也找到了阻抗的计算公式,不过他那个是用4层板的,另外公式很复杂,好多参数不知道该用什么值。我想问问对于阻抗匹配是不是有简易的公式?另外我看好多板子上D+和D-都有串电阻,这个电阻是为了调整阻抗吗?是的话阻值有什么计算方法或者取值规则?

楼主:
各位做过USB2.0板的,尤其玩过CY7C68013A的高手请帮忙指点一下,多谢了!!!

网友:
我做了很多68013板子从来没有计算过阻抗  我的原则就是线尽量短  平行走线不要跃层  都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你的24C08不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引用图片
是不是你的24c08不支持?

应该不是,计划用1K的,而且EEROM一直没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做了很多68013板子从来没有计算过阻抗  我的原则就是线尽量短  平行走线不要跃层  都没有问题

我的也是平行走线,应该不算长啊?
你的板子D+和D-串不串电阻呢?

网友:
wakeup 下拉电容去了,看看

网友:
不串电阻  加了tvs保护和共模电感 但是这个和识别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D:
wakeup 下拉电容去了,看看

回去试验一下,多谢

网友:
你最好WAKEUP悬空试试,先不上拉也不下拉。跟EEPROM肯定没有关系的,不装都不会让你无法识别的。

网友:
再就是割了D+D-的线串电阻试试,10-82R的电阻看你有什么的,先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E:
再就是割了d+d-的线串电阻试试,10-82r的电阻看你有什么的,先试试。

明白了,下次打板预留电阻位置

网友:
一般对于不确定的地方我都是预留0805封装的跳线电阻的

网友:
测下SDA,SCL这两引脚电平是否正常。68013上电会通过IIC读取VID,PID以便后续进行USB枚举。如果SDA,SCL电平不正常,或者读取到错误的信息,将造成USB无法识别。

网友:
对,楼上提醒了我一下,以前有个朋友也是无法识别,结果是他的24C02焊反了,导致SDA SCL引脚电平异常而无法识别,你核实一下。

网友:
换一根好的USB 2.0的电缆试试看
把D+和D-线上所有的东西都去掉,电阻/电容/ESD/Filter等一个不留,试下结果
如果还不行,再在D+和D-上并上一个几百欧的电阻

确实480M要考虑阻抗匹配的问题,要考虑带宽的问题。

楼主:
现在没有焊台,没法操作
不过刚刚发现插上板子后,windows的设备管理器会不断的刷新,难道是wake up那部分的电路问题?回家后先拆掉wake up那个电容试试看

楼主:
一晚上,终于查出问题来了。看了高手们的回复,初步确认应该不是USB阻抗的问题,开始一个焊盘一个焊盘的检查
然后发现了2处PCB短路,处理完短路后电脑能够认出了

多谢以上各位的指导与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B:

引用图片
是不是你的24c08不支持?

换上了24C08,写上开发板的ID,认出来了
24系列只用1块IC的话A0~A2可以统统接地

网友:
就想吧,几毛钱的USB线,那么老长,都不会有问题,板子上那几厘米怎么会造成实质性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F:
一晚上,终于查出问题来了。看了高手们的回复,初步确认应该不是usb阻抗的问题,开始一个焊盘一个焊盘的检查
然后发现了2处pcb短路,处理完短路后电脑能够认出了
多谢以上各位的指导与帮助

一般这种问题最常见的原因都是焊接和电路板等非技术原因

网友(2013-02-05):
学习了,大家的热情让我感动。

网友:
用“POLAR SI9000 V7.1”算,阿莫就有下的

网友:
我也开始研究68013

网友:
顶一下,那天有时间也来玩玩

网友(2013-04-05):
阻抗没传说中说的那么可怕,不会影响USB识别的,但会影响传输速度.

网友:
这片子,线不是太长的话,没那么严。

网友(2013-08-14):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检查电路中....希望楼主的经验对我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