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请教一下用三菱的扩展模块,如AD为什么要占用其余输入或输出口呢??

楼主(2010-05-28):
谢谢!!!

网友:
占用的不是PLC本体的IO,占用扩展IO地址而已吧

网友:
三菱的扩展模块,如AD为什么要占用其余输入或输出口呢?

回复:
三菱的扩展模块要通过PLC的CPU单元进行数据连接,还要用专用的设置软件,设置扩展模块的参数,要通过CPU单元上的USB端口,会占用PLC的输入输出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