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DIY过示波器差分探头的?

楼主(2010-05-28):
各位有没有熟悉高速差动仪表放大器或者差分放大器的,我打算买2片自己做个简易差分探头,普通探头测试电源等受共模干扰影响太大了,自己diy一个,频率能到10MHZ就最好了 。

网友:
10M的话根本没有必要用差分探头,只要用示波器的两个通道进行计算就好了。如果是差分探头的话,我觉得有两个指标要注意,一个是两路的时间差(delay)和输入的容抗。先祝福楼主搞得定

楼主:
测试电源等功率电路干扰很大,普通探头测量小信号根本没办法看

网友:
不要用那种长的接地线,把探棒上面点的金属露出来,有那种专用的接地的金属小夹子,链接最近的地线看看那

楼主:
谢谢楼上的,这样测试确实有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