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开关电源内部用来固定电解、电感的白色胶叫什么名字?

楼主(2010-05-28):
请问开关电源内部用来固定电解、电感的白色胶叫什么名字?

网友:
白色胶,即白胶。。。(误)

网友:
704单组分硅橡胶

网友:
就叫固定胶,太多了

网友:
硅胶也有很多种,常用的703 704凝固后比较软,玻璃硅胶硬度大点,算起来也比较合算

网友(2010-07-17):
一般都是 硅橡胶

网友:
因该不是704胶吧,我用过的704胶,它的流动性非常好,跟水似的,而开关电源的胶的流动性因该跟牙膏差不多

网友:
704刚上的时候很软,大约半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就会固化

网友:
如果温度不高的话可以用施敏打硬

网友(2010-12-30):
热溶胶,固定效果好

网友(2012-02-17):
索尼白胶 SC608Z2
UL白胶型号是SC608LVZ2

网友(2012-08-22):
es2044的白膠,

网友:
热熔胶热熔胶热熔胶热熔胶热熔胶热熔胶热熔胶热熔胶热熔胶热熔胶热熔胶

网友:
不是热熔胶
热熔胶几十度就化了,17楼应该比较靠谱

网友:
热熔胶应该没有敢用在电源里面的,温度高一点就流的到处都是。

网友:
是704,新涂上去的可能感觉比较软,但是时间长了或者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下,它就会变得硬一些。。就成了你看到的那个样子了……

网友:
6704,白色的。6705,透明的

网友:
电源一般用的704硅胶,我右抽屉立马可以拿出一支

网友(2016-09-05):
想在项目里固定工频电感用。。。mark 704

网友:
704,热熔胶也可以

网友:
正品日本ShinEtsu信越KE-45-W/T/B/G硅胶/RTV/胶水/电子胶/密封胶   淘宝搜这个

网友:
高温 热。熔胶

网友:
硅胶,白色的,还有透明的。

网友:
应该是KE54

网友(2016-10-27):
704和414都可以

网友:
我是704用的多,但其他的还真不知道是什么胶,感觉704更柔软更Q,其他更硬一些,有些还偏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