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仿魏坤示波仪也基本做好了

楼主(2010-05-28):
看了魏坤的示波器很心动,于是就动手做起来,费了不少精力,自己热转印的电路板,加了按键音,加了个模拟时钟,时钟调时间还程序没搞好,现在靠ISP烧写初始化时间实现调时。欢迎交流共同完善。 先上几张图。

打印好的热转印纸 (原文件名:P1.JPG)

转印好的PCB (原文件名:P3.JPG)

腐?好的效果 (原文件名:P4.JPG)

开始焊元件 (原文件名:P6.JPG)

焊好后 (原文件名:P7.JPG)

我用的屏(3.2寸 ILI9320驱动的) (原文件名:iSee4485.jpg)

背面 (原文件名:iSee6876.jpg)

装配好了 (原文件名:P9.JPG)

显示效果 (原文件名:P10.JPG)

模拟时钟 (原文件名:P12.JPG)

按键音ourdev_557823.avi视频文件大小:6.24M) (原文件名:按键音1.avi)
测试音频信号ourdev_557824.avi视频文件大小:4.00M) (原文件名:测试音频1.avi)
模拟时钟+XP动画演示ourdev_557825.avi视频文件大小:15.62M) (原文件名:模拟时钟演示1.avi)

网友:
工艺非常漂亮,赞一个~
板料看上去质量不错
这是魏坤的第一版示波器吧?

另外,P10/P11两张照片中,后面的镜子中貌似映出了……人

网友:
也准备学自制PCB

打算用光模

请教,是用钩刀还是什么切割PCB?

网友:
太强了饿,顶你啊

网友:
第一版吗?楼主手工很好啊

网友:
用的什么打印机?

网友:
很漂亮,坛里真是高手如云呀!

网友:
高手了,呵呵,恭喜

网友:
呵呵终于见到老兄"jydz"试验成功的 改进3.2寸液晶显示的“魏坤第一版手持示波器”了。恭喜恭喜,我还记得曾与老兄您请教的几个“不眠之夜”一起共同研究的制作心得。想起就觉的辛苦夹带的成功的快乐......以下我也贴张我的“魏坤第一版手持示波器”实测波形效果的手工制作PCB效果图及测试图:(特此感谢楼主"jydz")

标准函数发生器的方波为268KHz/3.958Vpp,实物制作对比菊水双综示20MHZ波器每格量程2VPP/DIV的效果,频率显示和Vpp幅值与标准函数发生器的方波一致同步显示。 (原文件名:比较268KHZ菊水双综示20MHZ波器每格量程2VPPDIV的.jpg)

268KHZ/3.958Vpp方波效果 (原文件名:放大的3.2寸液晶268KHZ方波效果.jpg)

游标线测量 (原文件名:游标线测量.JPG)

我的数字示波器实物PCB自制焊接图片 (原文件名:我的数字示波器实物PCB自制焊接图片.jpg)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终于见到老兄"jydz"试验成功的 改进3.2寸液晶显示的“魏坤第一版手持示波器”了。恭喜恭喜,我还记得曾与老兄您请教的几个“不眠之夜”一起共同研究的制作心得。想起就觉的辛苦夹带的成功的快乐......以下我也贴张我的“魏坤第一版手持示波器”实测波形效果的手工制作pcb效果图及测试图:(特此感谢楼主"jydz")

标准函数发生器的方波为268khz/3.68vpp,实物制作对比菊水双综示20mhz波器每格量程2vpp/div的效果,频率显示和vpp幅值与标准函数发生器的方波一致同步显示。 (原文件名:比较268khz菊水双综示20mhz波器每格量程2vppdiv的.jpg)

(原文件名:5mv/div及2us/div量程下短接信号......

这个很漂亮哈~~

网友:
太漂亮了,楼主好厉害。
这里真是藏龙卧虎。

网友:
回复 网友A:

pcb做的太漂亮了

网友:
楼主自制PCB高手啊!

只要一想到贴片和双面,我就向工厂投降了。

楼主:
说实话,我还是第一次用portel 99做热转印板 。以前做些小东西都是用洞洞板(万能板)做。没想到用portel 99软件做出来效果就是好。

网友:
一群强人呀。

网友:
两位高人能把 那个3.2屏的初始化代码贴一下吗?  我怎么不能把原点初始化你们那样啊?

网友:
强人呀,这是费时费力的活

楼主:
图上中周一样的东西,是自己为了减小体积做的电源模块。输入+7.2—8.4V  输出+5V,-5V,  +5VA,+3.3V ;旁边那个黑色的东西是TIP127,体积有点高打磨了下,单键开关键用的,用电池时低于7.2V自动关机,这部分程序还没有搞(最近很忙)。还有测频的那部分元件也做成模块了,封装在一个废电解电容的外壳,实物就是IDT7204旁的那个电容。两个模块外壳都接了地的。上两个图:

自己做的电源模块 (原文件名:电源模块.jpg)

对应自己的原理图 (原文件名:电源.jpg)

电源原始电路 (原文件名:电源原始电路.jpg)

测频电路自己做的模块 (原文件名:CPMK sw.jpg)

对应自己的原理图 (原文件名:CPMK.jpg)

原始电路 (原文件名:原始电路.jpg)

TIP127 (原文件名:TIP127.jpg)

单键开关机硬件电路 (原文件名:硬件电路.jpg)

单键开关机原理图 (原文件名:单键开关机电路.jpg)

网友:
回复 楼主:

模块大赞
下次我也抄袭一下

网友:
再次验证论坛高手如云啊,只有羡慕的份

网友:
手工细致,构思巧妙!

网友:
手工非常好~

网友:
高手太多了,佩服佩服!

网友:
佩服!仰望ing。。。

网友(2010-07-05):
楼主用SONY的红相机?

网友(2010-08-09):
可惜我手里只有一片xilinx,单片机也全是arm……移植很麻烦
按这个原理自己试试看

网友:
手工细致,这是费时费力的活

网友:
都是高手

网友(2010-10-23):
呵呵,双面板做热转印挺难的,楼主对的这么漂亮,超赞。

网友:
很不错~
示波器显示加橘黄色的框,真是不错~

网友(2011-06-26):
咋这么帅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太帅了,不过弱弱的问一下,放在屏蔽罩内的是继电器吗

网友:
牛B  先收着

网友(2011-08-20):
做得真不错,双面板做热转印挺难的,超赞。

网友:
楼主太强了。。用的屏还带触控的哈^-^

网友(2012-02-13):
也好像做啊..........................................

网友:
先赞一下楼主,真的很了不起,佩服得五体投地!

网友(2012-04-10):
楼主是高手呀,液晶挺漂亮的!

网友:
楼主做这示波器花了多长时间?
用了多少钱?

网友:
学习,手工非常好.

网友:
看过魏坤同学的第一版和第二版  个人还是想做第二版的  想对在fpga里面构建所需的数字电路

网友:
有空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上中周一样的东西,是自己为了减小体积做的电源模块。输入+7.2—8.4V  输出+5V,-5V,  +5VA,+3.3V ;旁 ...

能详细介绍下这个电源模块吗?对这个比较有兴趣

网友(2012-05-13):
这个界面做的实在很漂亮了,呵呵XP都用上了

网友:
相当不错,最好上传原理图和程序

网友:
360度仰望楼主

网友(2012-06-29):
牛就一个字!

网友(2013-09-29):
下载学习了,很强大,多进来学习

网友:
强悍啊!我也好想做一个!不知道实用性高不高?

网友:
顶了3年了、、然后楼主发型很潇洒

网友:
都好牛x,全用手工板

网友:
佩服,佩服!

网友(2014-01-26):
请教一下,M128和M16的熔丝位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
用STM32做的,挺棒!STM32我学的半年了,但是一直因为毕业的事情忙的没有做小作品,太棒了!赞一下楼主。加油!

网友:
强大的无与伦比啊

网友(2014-02-26):
大神可以加QQ么  想问些问题

网友:
自己腐蚀的呀,赞

网友(2015-06-03):
还有没有 我要一台 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