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PLC定时点亮一灯,如何编写

楼主(2010-05-28):
如提:

输入:X1
输出:Y1,Y1接一LED
定时1S,LED亮,再1S,LED熄灭,如此循环

如何用梯型语言编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引用图片

请教如图中红线位置的符号在软件(三菱的上位机.)中什么位置啊,怎么找不到啊

网友:
建议先看下三菱plc编程手册再来写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B:
建议先看下三菱plc编程手册再来写程序

没有那么多时间啊,我只是验证下我写的PLC解释程序是否正确,(目前输入和输出点都正常,现在验证定时器是否正常工作)

网友:
楼主强人,PLC不会用就来做PLC来了。

网友:
急功近利啊,梯形图都不会怎么能证明你对plc指令熟悉呢?还是得多看书,多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急功近利啊,梯形图都不会怎么能证明你对plc指令熟悉呢?还是得多看书,多学习

呵呵,对plc指令确实不熟悉,只了解输入和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C:
楼主强人,plc不会用就来做plc来了。

只是业余时间搞搞,我本来也不是搞PLC的,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急功近利啊,梯形图都不会怎么能证明你对plc指令熟悉呢?还是得多看书,多学习

目前自己做的解释程序和上位机通信这条路已经做通了,是用的1281.下载程序和执行输入和输出都可以.
接下来就是具体的plc指令操作

网友:
慢慢来吧

网友(2011-03-23):
回复 网友D:

引用图片

呵呵,m8013是1s的时钟,所以这个图片是简单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