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RF24L01+普通天线能达到100米通讯距离吗?有图

楼主(2010-05-28):
如上图,请教:
1,图1和图2,在空旷时能达到多远距离?能否达到100米?
2,如果隔一堵墙,大概能达到多远?能否达到50米?
3,是不是图2必须用贴片晶振?
4,看到有些号称达到300米的,是加了“功放”,是否是“非正规”的做法?

楼主:
没人愿意回答吗?

楼主:
高手都怕透露商业机密吗?还是我的问题提的不对?

网友:
空旷地方可能能达到50米距离,条件是天线和电路匹配良好
隔墙的话,能10米20米已经不错了

网友:
1,图1和图2,在空旷时能达到50米
2,如果隔一堵墙,大概能达到20米
3,是不是图2必须用贴片晶振,可以用跳线接其它晶振
4,看到有些号称达到300米的,是加了“功放”,是否是“非正规”的做法,2.4GHZ没有人管

网友:
与环境有关,不带天线的,我试过,与日光灯电子镇流器放一起,电源线从模块上面贴着过,灯开时1米都不到,关时室内10米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看来应该了解一下433M的了

网友:
无线通信距离,和诸多因素有关。比如,
在什么环境通信,开阔平原,开阔水面,有金属的楼,室内等等。
用什么天线,高增益天线肯定比普通的PCB天线要好,必要的时候可以上定向天线。
模块输出功率,这个一般测试大家都会选最大,但是有的模块带PA,那就是距离远,耗电大。
如果不是定向天线,还可能和模块的相对位置有关,天线增益不是均匀的。

综上,肯定可以说,可以。但是什么条件下达到,那可说的就多了。

楼主:
回楼上,条件就是普通的房间、民居。只能被动的适应环境,不能对环境做太多要求。

网友:
等实验结果 公布/

网友:
呵呵点击此处下载 ourdev_558551.pdf(文件大小:300K) (原文件名:Moreway-RF24L01.pdf)

网友:
引用图片

如上图,请教:
1,图1和图2,在空旷时能达到多远距离?能否达到100米?
2,如果隔一堵墙,大概能达到多远?能否达到50米?
3,是不是图2必须用贴片晶振?
4,看到有些号称达到300米的,是加了“功放”,是否是“非正规”的做法?
-----------------------------------------------------------------------------
首先,不知道楼主的模块出自何处,因为不同人(专业和非专业)做的产品,性能是不一样的.
其次,我看到楼主所列图片上的模块是NRF24L01,是否知道现在已有NRF24L01P这款升级产品.可完全替代NRF24L01,且性能还更优.
第三,此芯片内部有不同的传输速率,选择不同的速率,其距离是不一样的。

下面,我就楼主的问题回答如下:
1、如果是NRF24L01P的芯片,速率为250K时,图1能达到100M左右的距离,图2可以达到100M以上。
2、穿墙距离无法定,因2.4G的特性决定,金属及水体对其很有影响,且墙与墙的材质不同,无法一概而论,自己测试的结果最清楚。
3、不一定,只要指标符合就可以。
4、L01能达到300M的是加了PA的,是不是正规的,这要看加多大功率的了。我了解到的是20dB以下的都可以正常使用。

希望对你有用!

http://www.freqchina.com/cn/productview.asp?id=2  附加一个模块的选型指南,供你选型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引用图片
如上图,请教:
1,图1和图2,在空旷时能达到多远距离?能否达到100米?
2,如果隔一堵墙,大概能达到多远?能否达到50米?
3,是不是图2必须用贴片晶振?
4,看到有些号称达到300米的,是加了“功放”,是否是“非正规”的做法?
-----------------------------------------------------------------------------
首先,不知道楼主的模块出自何处,因为不同人(专业和非专业)做的产品,性能是不一样的.
其次,我看到楼主所列图片上的模块是nrf24l01,是否知道现在已有nrf24l01p这款升级产品.可完全替代nrf24l01,且性能还更优.
第三,此芯片内部有不同的传输速率,选择不同的速率,其距离是不一样的。
下面,我就楼主的问题回答如下:......

NRF24L01P就是NRF24L01+???
NRF24L01P比NRF24L01遥控距离大概远多少米?

网友:
直线条件下:顶天50米吧,室内也许20米不到吧

看看这个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039817962

网友:
NRF24L01P就是NRF24L01+???
NRF24L01P比NRF24L01遥控距离大概远多少米?

NRF24L01P=NRF24L01+

NRF24L01P有三种传输速率,比NRF24L01多一种250K的传输速率,250K速率比1M速率远约一倍距离(相同硬件相同环境).

网友(2010-06-29):
必然达不到

网友:
图1PCB天线能达到100M这个肯定是假的啊。

网友:
也就10-20米左右吧,室内也许10米都不到,用过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2ad9ced611ce592e4e3ba56aa4c7dc68.htm
,选择无线时得慎重啊,别人云亦云,尤其是一些商家的,当然学生搞搞试验无所谓了,做产品,可得多问问,多比较比较,否则,吃亏的是自己,项目搞到一半,发现无线距离达不到,到时会痛苦而无语

网友(2011-03-14):
请问有没有高手用过nrf24l01在应答信号上捎带数据帧的功能?我看中文说明书的时候这个指令被省略了,看英文说明书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有这个功能的,但是不是很理解,它上面这样说
Write Payload to be transmitted together with
ACK packet on PIPE PPP. (PPP valid in the
range from 000 to 101). Maximum three ACK
packet payloads can be pending. Payloads with
same PPP are handled using first in - first out
principle. Write payload: 1– 32 bytes. A write
operation always starts at byte 0.
不明白那个PPP通道是什么?接收应答的发送方怎么将捎带的数据帧读取出来?

网友(2011-04-15):
用功率放大能达到300米么?最近正想研究这个,相关资料收集中 ............

网友:
看了很受启发

网友(2011-08-23):
每次百度都回到这个论坛,万能的论坛,标记

网友:
请问通讯距离指的是什么概念啊,我们当时好像测试过这个模块,样子不太一样,但是也叫这个名字。

其实按照我们的用法,大概5米左右的时候就已经不能用了,丢包丢多了,就没有可供使用的数据了。可能是我们的软件结构不好吧。
但是说如果是完全没有任何一点数据信号,那么距离要到100米以上。

我不知道,那个时候,丢包率都接近100%了,还能用于正常通讯么?

网友:
影响距离的因素很多,其中主要是就是模块的质量。通常来说PCB天线的明显弱于外接天线的。

这里有篇文章可以看看。

http://hi.baidu.com/rflife2000/blog/item/8f05430747a99199d1581b9a.html

网友(2011-09-26):
楼主你这模块用过顶多50米啊 ,室内20米左右

网友:
我买的云佳科技的带外接天线的模块。

想请教下,如果把送的配套外接天线换成高增益的9DB或更高增益的天线,在近距离实验时会不会烧掉模块?

对射频部分真是不太懂。现有的两个模块发现工作在1M模式下,如果超过10米丢数据严重,尤其是隔上门或墙。

网友:
像第一个pcb天线的在天线上引出,外接长一点的天线会不会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通讯距离呢??

网友:
倒F pcb天线都可以,主要看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