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修改Protel/Altium Designer的title,drawn by等内容(原理图右下角的表格)

楼主(2010-05-28):
我到Design->Document Options->Preferences中修改了相应的内容但就是不能显示到原理中,
网上搜了下,天下文章一大抄,都是同一篇内容:竟然是用放置字符串到相应位置实现的!囧
有没有谁知道更好的方法

网友(2010-09-18):
真不知道,话说我也从来没有成功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你使用软件自带的模板是可以编辑的啊,或者你修改默认模板自己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你使用软件自带的模板是可以编辑的啊,或者你修改默认模板自己用!

非得用模板么?我自己新建的就不行,改了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没试过,将编辑的模板,替换系统默认的A4模板。

不过你可以在设计 -> 模板 -> 选择模板文件名,这样很方便的,进行现有原理图替换。

网友(2012-04-04):
首次尝试用altium软件画原理图和PCB,这个一定要学会:)

网友:
7楼的方法不错,顶一个

网友(2017-02-28):
还是要从默认的模板修改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