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闪个不停。。

楼主(2010-05-28):
笔记本买了有一年了。。。国产方正的。一直用的很好,就是散热不好。。这段时间开始屏幕下方一小片范围闪动,现在整个屏幕4到5秒跳动一次。郁闷死我拉。。难道是显卡坏了。

楼主:
在说明下,用半个小时候,整个屏幕跳动减轻,但是下方小范围闪动不变。

网友:
难道灯管有问题?  乱猜

楼主:
灯管?。。没工具啊,不然我就拆开看了

网友:
关注,我的联想笔记本因为类似原因换了两个屏幕了,现在又出现了类似情况,已经过保,只能将就着用了。

楼主:
现在保修时间多久??

网友:
我的dell机器,也有这种情况,亮度低就闪,调高亮度后就不闪了。
试试

网友:
那个是屏幕的问题,屏应该是台产的. 只要是用了这个台产液晶厂家屏的,在差不多常见的笔记本品牌都有出现这种问题的.(主要是在07年和08上半年生产的屏)这是因液晶屏生产厂家的屏出现了问题所引起的,本本如还在保修期内赶紧拿去保修,这个是可以保换的.过了保就不好说了.

网友:
忘了,屏是可以保三年的呢!

楼主:
调节亮度还真有点用,不过只是有一点用。。我真的拿去修修看了,,

网友:
去修吧 ,很可能是屏线的问题,我的acer的本儿,也是这种情况,换了屏线就好了,趁没过保修期赶紧去售后

网友:
很大可能是灯管坏了,换一个吧,10元

网友:
LZ闪烁是不是在下方大概两厘米,伴有红绿闪动,请网上搜下“闪屏门”是否和这个郊果差不多,是得趁早换屏。我HP的本也有过,刚开始是下方闪动,后来越来越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