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luke 17B的SIBA保险管是假的吗

楼主(2010-05-28):
各位FLUKE专家和粉丝,大家好,我前天拆了我的17B和15B,发现17B的SIBA保险管上的文字印得很模糊,而且15B上的SIBA保险管的文字印得很清晰。我想借宝地问一下,是奸商偷换了假保险管,还是FLUKE的17B的材料换了?

另外,很神奇的是15B用的是标准封装的芯片,而17B用的是牛屎片,偶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Fluke用的是buss保险丝吧?

网友:
用牛屎片是正常的,降低成本吗,早期的15B,17B不是牛屎,但是品质是一样的,毕竟是fluke专为中国市场开发的低档产品,可以满足一定精度,可靠性比较好就行了,不要指望和fluke正式产品线的品质一样。

楼主:
这样啊,谢谢回答!那SIBA的保险管为什么印字这么模糊呢?JS会偷换吗?
听说一个保险管要值一百大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那么贵
35而已
而且坏的毕竟少数。

网友(2010-08-28):
15B和17B都是牛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