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生产效率?

楼主(2010-05-28):
我所在的是个很小的公司,只有10来个人搞焊接。
每天大约要焊接300片的印刷板,板子不大(10cm*20cm),主要是种类很多(超过10种产品),主要是贴片产品,全部人手工贴片
现在任务渐渐的多了起来,生产有些跟不上节奏。
想请教一下各位的意见,如何提高生产率?
1 现有场地不是很够,上那种3-5米长的6温区回流焊机放不下去。
2 我在网上看到有台式回流焊机,比如T962A的,这样的回流焊机焊接起来质量能得到保证么,每回流一次的时间大约需要多久,两次中间需要等待么。
3 我们的印刷板上有普通芯片(50mil)和cpu(间距0.5mm),这两种芯片一定需要上贴片机才能定位精确么?人工能否定位呢?
欢迎大家来指导讨论。
QQ:29577332

网友(2013-01-30):
同样对楼主的问题比较关注。

网友:
10个人比我这里多啊,我是小作坊,哈哈
我也想买一个好点的回流焊,可是地方不允许啊
台式的我在用啊,温度控制不好,FR-4的材料经常烤黑了,是普通含铅的锡浆哦,一次7分钟左右,取出后可立刻放入,立刻开始下一轮。焊接效果有时候有的原件会有一端焊不上,不知道是否回流焊的原因。
0.5的可以,人工放也行,我习惯用那种真空吸笔,非常好用,吸笔上的孔可以直接封死,放的时候轻按一下,然后直接台笔就可,原件被锡浆粘住了。
如果资金可以,场地也可以,我想买一套二手的机器应该比较好不算场地20万差不多了。
目前我使用的是那个神马同志科技的那个只能贴阻容的破机器,唉,这精度啊,5万的机器啊,唉,让他们家骗惨了,勉强能用吧。要是你也想买这种简易机器,建议不要买同志的哦。用这样的机器简直就是遭罪啊!

网友A:
如果目前是全部手工贴片及焊接,建议LZ购买便宜的回流焊机。
上三下二的顶多才1万,用手工印刷(印刷台几百块),人工贴片,放进回流焊机回流,效果非常好。
如果能采用上述流程,你的生产效率会提高N倍,而只需购买一万稍微多一点的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目前是全部手工贴片及焊接,建议LZ购买便宜的回流焊机。
上三下二的顶多才1万,用手工印刷(印刷台几百 ...

这个要三相5线380v电源。问下这个电个人能拉吗?

网友:
上烤箱,层叠安装,效率很快

网友:
烤箱一个200元。买20个(部分备用),快过万元回流焊

网友:
烤箱焊接好后怎么拿出来?等冷却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三相5线380v电源。问下这个电个人能拉吗?

是三相四线,个人也可以的。
农村自然有的,城市每个地方政策不一样,要申请电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头像的gif播放的频率可以放慢点,我看得都眼花了。

不是慢的问题是帧数太多了,论坛限制,然后为了能上传就剪掉了一些,就成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