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阿莫您的雕刻机可以刻微波的电路板吗?

楼主(2010-05-29):
这里有没有哪个试过啊,谢谢了

楼主(2014-11-11):
这么久了 顶一下

网友:
PCB雕了不少,配合村长的自平衡软件精度控制还不错,但雕刻始终会铣掉一点基板(精度控制得好的话估计20~50um左右),不知道这会不会影响微带的阻抗。
我本来也打算雕个S53MV的微带VCO试试,只能等明年有空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