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马老师:AVR的 ATXmega 支持ISP下载吗?JTAG能?

楼主(2010-05-29):
刚接触ATXmega
公司用的是Bootloader进行下载的   总觉得有点麻烦
能用ISP下载吗?
看手册貌似有借口
还有JTAG方式能用吗?要是能用就简单点了  现在感觉下载好麻烦

网友:
Bootloader是最便宜的下载方式了,Xmega不像mega系列那样搞个并口下载线就可以下载。
A1,A3系列支持JTAG和PDI,A4系列只支持PDI。JTAG和PDI都可以用来下载或仿真。
目前Xmega貌似没有很廉价的下载或仿真工具。
AVR ISP MKII可以用来下载,AVR JTAG MKII和dragon可以下载和仿真。
PS:如果以后傻孩子的Snail Emulator Kit 能支持Xmega的下载就爽了,mega、Xmega、AVR32一网打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