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KIA5110 LCD使用心得之坐标与字模(多原理少代码版)

楼主(2010-05-29):
有时沉在别人太多代码里,看得云里雾里, 不如先知道原理,代码一看就懂。

   在点阵屏上写英文或汉字(各种字符也归类于特殊汉字),总有2个问题让我们经常揪心
1. 以指定的方式建立字库
2. 取出汉字字库向LCD写屏的方式
如果概念掌握不好,就会把字库的方式取错了,写出来了也不是汉字,是乱码了。

下面讨论:

1. 以指定的方式建立字库
字库分3类
(1) 常用可见ASCII字 0-9, A-Z及a-z,各种符号*#?()等 数字字库0-9 ,这是XY长度为6*8点的
(2) 半角字符 0-9,A-Z 也是我们常用的数字和英文字符显示方式,占半个汉字大小,是8*16点。半角字符,就是指占汉字一一半大小
(3) 汉字字库常用HZK16(6763个汉字) 显然这是16*16的, 标准的全角字符
一般应用不建议采用第(1)项来显示数字与字母,一是字体太小,二是不便于和汉字混排,不好对齐。
我们来看看标准的HZK16的存储方式和读取方式,贴一段代码(我亲自在VC6的console建个新工程,加入这些代码编译运行):
//hzk汉字点阵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incode[3]="一"; // 要读出的汉字,GB编码
        unsigned char qh = 0, wh = 0;
        unsigned long offset = 0;
        char mat[16][2] = {0};
        FILE *HZK = 0;
        int i,j,k;

        //每个汉字,占两个字节, 取其区位号
        qh = incode[0] - 0xa0; //获得区码
        wh = incode[1] - 0xa0; //获得位码
        offset = (94*(qh-1)+(wh-1))*32; //得到偏移位置
        if((HZK=fopen("hzk16.bin", "rb")) == NULL)
        {
                printf("Can't Open hzk16\n");
                getchar();
                return 0;
        }
        fseek(HZK, offset, SEEK_SET);
        fread(mat, 32, 1, HZK);
        fclose(HZK);

        //显示
        for(i=0; i<16; i++)
        {
                for(j=0; j<2; j++)
                {
                        for(k=0; k<8; k++)
                        {
                                if(mat[j] & (0x80>>k))
                                {//测试为1的位则显示
                                        printf("%c",'.');
                                }
                                else
                                {
                                        printf("%c",' ');
                                }
                        }
                }//for(j=0; j<2; j++)
                printf("\n");
        }//for(i=0; i<16; i++)
        getchar();
return 1;
}
原理是这样:

HZK16汉字存储方式 (原文件名:33.jpg)

运行结果:

HZK一字运行结果 (原文件名:一字运行结果.jpg)

我们可以再到WINHEX里面打开HZK16.BIN来看一下读到的字模,也正是“一”字的字模

2. 取出汉字字库向LCD写屏的方式
液晶NOKIA5110的X,Y概念及写屏方式:
液晶5110由84点*48点组成。 可以看到,最多显示的半角字符是10*6个, 最多显示的汉字是5*3个

液晶5110的规格书上是这样描述它的写入坐标概念的,首先,每次写入命令是写一个竖着的8个bit即一个字节,这是它的一个最基本的写入元单元。(写入时先写高位,这一点对掌握整体概念不重要,先不讨论)。以这样的元单元为计数,屏幕整个被分成了84*6 个这样的元单元。

NOKIA5110的LCD的XY坐标概念 (原文件名:11.JPG)

写入一个汉字“一”,字模如下
/*--  文字:  一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C0,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写入过程的函数一般是这样的:
        LCD_set_XY(row*8, page);// 列,页
        for(i=0; i<16;i++)
        {
                LCD_write_byte(pgm_read_byte(hanzi+c*32+i),1);
        }

    LCD_set_XY(row*8, page+1);// 列,页
        for(i=16; i<32;i++)
        {
                LCD_write_byte(pgm_read_byte(hanzi+c*32+i),1);
        }
写入示意图如下:

NOKIA5110LCD写入汉字一的过程 (原文件名:22.jpg)

======================================================================================================================
    好了,现在问题来了,HZK16和 我们在5110LCD上用的字库是不同的组织方式,一个先行后列, 一个先上半部后下半部。如何转换?
    有朋友继续关注我就接着写,如果没朋友关注我就不写了

继续完善
                              小桥加加 于2010.5

楼主:
谢谢大家支持,自己也占个位

    好了,现在问题来了,HZK16和 我们在5110LCD上用的字库是不同的组织方式,一个先行后列, 一个先上半部后下半部。如何转换?
    有朋友继续关注我就接着写,如果没朋友关注我就不写了

网友:
写的不错,继续.
这样介绍比看程序好

楼主:
纠正一点, 上面的图有一个小BUG, 一字字模的横最左面应该延伸到边的。

特此更正

-----------------------------------------------------------
为了让NOKIA5110直接用hzk16字库形式而不需要转换, 我们直接把hzk16转成适合Nokia5110的扫描方式,
关键代码段
//>>>>>>>>>>>>>>>>>>>>>>>>>>>>>>>>>>>>>>>>>>>>>>>>
//2.将标准hzk16.bin的16*16的先行后列字模转换成NOKIA5110屏用的先刷汉字上半部分16列,再刷下半部分16列的方式(见文档)
        //add hzk16fornokia5110.bin write routine here
                FILE *HZK1 = 0, *HZK2 = 0;
        unsigned long offset1 = 0, offset2 =0;

        if((HZK1=fopen("hzk16.bin", "rb")) == NULL)
        {
                printf("Can't Open hzk16.bin\n");
                getchar();
                return 0;
        }
        if((HZK2=fopen("hzk16fornokia5110.bin", "wb")) == NULL)
        {
                printf("Can't Open hzk16fornokia5110.bin\n");
                getchar();
                return 0;
        }

        offset1=0;

        unsigned char mat1[2][16],mat2[2][16];
        //int i,j,k,m;
        while( !feof(HZK1) )
        {
                fseek(HZK1, offset1, SEEK_SET);
                fread(mat1, 32, 1, HZK1);

                //mat1-->mat2
          for(i=0;i<2;i++)
          {
                        for(j=0;j<8;j++)
                        {
                          for(k=0;k<8;k++) //bit
                          {
                                //mat2[0][j].bit[k]= mat1[0][j*2].bit[7-k];
                                if( bit_isset(mat1[k*2],(7-j))==1 )
                                {
                                        bit_set(mat2[j],k);
                                }
                                else
                                {
                                        bit_clr(mat2[j],k);
                                }
                          }
                        }

                        for(j=0;j<8;j++)
                        {
                          for(k=0;k<8;k++) //bit
                          {

                                //mat2[0][j+8].bit[k]= mat1[0][j*2+1].bit[7-k];
                                if( bit_isset(mat1[k*2+1],(7-j))==1)
                                {
                                        bit_set(mat2[j+8],k);
                                }
                                else
                                {
                                        bit_clr(mat2[j+8],k);
                                }
                          }
                        }

          }//for(i=0;i<2;i++)

                //write mat2
                printf("write offset: %ld\n",offset1);
                fseek(HZK2, offset1, SEEK_SET);
                fwrite(mat2,32,1,HZK2);
                offset1+=32;
        }//while

        printf("I find the feof()!=0!\n");

        fclose(HZK1);
        fclose(HZK2);
//<<<<<<<<<<<<<<<<<<<<<<<<<<<<<<<<<<<<<<<<<<<<<<<<

源码包下载(VC6工程)

hzk16for_nokia5110_sourcecode_vc6.rar(hzk16.bin转成hzk16for_nokia5110.bin生成器源码)ourdev_558640.rar(文件大小:554K) (原文件名:hzk16for_nokia5110_sourcecode_vc6.rar)

网友(2010-12-17):
请问 HZK16.BIN 文件是系统中自带的嘛?怎么找到这个文件?

网友:
发现hzk16for_nokia5110.bin此文件用竖向扫描也有些问题,我在st7565上显示的字总是多出一些额外的点。

网友(2011-05-31):
非常感谢!正在学这用呢。。。。

网友(2011-10-08):
顶,刚好在学,谢谢楼主了!

网友:
mark。。。。。
原理入手,有时候的确很快。

网友(2012-01-02):
回复 网友A:
mark。。。

网友(2012-04-18):
楼主讲的很不错,我当初自己摸索了两三天才想明白原理,楼主这样一目了然

网友:
学习了,不过我的买回来到现在还没有玩了。哈哈,,,,,一直放着了

网友:
我有一份比较详细的5110lcd介绍,包含驱动。

网友:
虽然看不太懂,但还是顶一顶。(*^__^*) 嘻嘻……

网友(2013-07-29):
还会继续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