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II载入的FPGA后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0-05-29):
用的是EP2C5T144C8的板
按照一般的流程载入一个NIOS II到板子上去 然后就用的NIOS II IDE里面的HELLO LED历程

下载完后 整个开发板上的所有蜂鸣器 数码管等全亮 感觉是FPGA所有的口都不正常了
但是LED等却是按照要求正常的在变化

下载了别人编译好的NIOS,下载以后就没有这种现象;把别人的NIOS重新编译后也是正常的,自己新建的工程编译NIOS就会有这种问题,7.2和9.0的版本都试过都是一样的;

编译的过程中唯一不同的是,自动分配基地址不一样,但是手动改的一样后还是不行,实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回复 楼主:

发现了,原来Quartus ii里面有个选项没有把Unused Pins置位成Tri-state,默认是直接强制地驱动了

网友(2011-12-30):
我也正遇到这个问题,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