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信号处理问题

楼主(2010-05-29):
小弟用的是模拟开关4051,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好使
有用过的能告诉小弟一下hcf4051能否用来当示波器的程控电路的开关吗???
谢谢啦!

网友:
模拟开关有内阻,且频率受限

楼主:
我们只是把它用在运放的两端当开关控制运放放大比例用的行吗?
这样就跟频率没多少关系吧,而且我们需要通过的频率是10—10k的频率也比较低的啊!

网友:
从频率看能用,上你电路图看

网友:
没问题。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