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调试出来NIOS的VGA程序

楼主(2010-05-29):
在ALTERA网站上扒出来一个很感兴趣的NIOSII例程,是关于VGA驱动和DDRSDRAM的,下下来之后将其移植到DE1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调出来了,现将项目打包上传,供广大受VGA驱动困扰兄弟姐妹们参考,

但文件怎么上传不到网站啊

楼主:
文件太大,可能要点时间

楼主:
还要感谢一楼的兄弟啊

楼主:
真是费劲,总算传完了

楼主:
VGA CONTROLLER模块来源于ALTERA官方网站,版权也应该属于ALTERA公司,使用者特别是商业用途最好到ALTERA网站上看一下有没有要遵守的协议

网友:
真是 雪中送炭啊   先谢谢。

网友:
谢谢,我的邮箱zhangxianlin888@yahoo.cn
OV7670 图像采集的。

网友:
兄弟,顶起,爱死你了。
学习学习!正在弄这个东东!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下载下来学习了一下。
貌似就发现了sopc builder里面用到了VGA,写了VGA controller,能够成功编译下载硬件系统。软件方面,好像还没有nios下的软件调试程序,如何调试,还请楼主明示。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楼主,我的QII版本不一样,难怪没发现nios的软件部分。
现在找到了,学习中!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研究研究

楼主:
在6楼基础上做了一些修改
1> 修改了原始例程中立方体不能旋转显示的问题
2> 修改了原始例程中立方体有一面没颜色的问题
3> 将硬件部分的时钟由100M提高到了120M
另外自己也做了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在方块图中有一个反色的小球浮动,小球触边反弹时会切换方块图的颜色
项目是在DE开发板上调试的,仿真时程序和常量数据要放在SRAM中,运行时可以将程序各常量数据放在FLASH中,仿真时不可以将程序和常量放在SDRAM中,否则会出现显示混乱

将main函数中的//run_rotate( vga_frame_buffer );前面的//去掉,运行的是立方体旋转,不去掉则运行是我做的测试程序

项目及两个程序的视频在下面
原例程视频ourdev_559090.avi视频文件大小:1.08M) (原文件名:MOV0012A.avi)
我做的测试程序视频ourdev_559091.avi视频文件大小:3.21M) (原文件名:MOV0013A.avi)

网友:
有TFT的例子吗?

楼主:
好像DE1有一个LCD附件光盘中有类似的东西,你可以去找找

楼主:
再补一点东西,加一个画椭圆的函数
用这两个文件替换原来的,里面加了一个画椭圆的函数vid_draw_ellipse

楼主:
再传自己做的与这个项目配套的24位真彩位图转16位数据的小工具

楼主:
再发一个已经测试通过的,垂直移动显示和旋转显示存放于数组中的图片的程序
这是运行结果的视频,手机拍的,凑合看一下吧

网友:
不错
什么硬件配置 VGA多大分辨率?

楼主:
DE1上调试的,640X480

网友:
这个分辨率也太小了 看不出fpga的优势
整个大点的看看

楼主:
我做这个东西是为了应用,这个分辩率对我已经足够

楼主:
ucgui移植中..., 不成功..., 郁闷中...

网友:
只要是上传的人 都是纯爷们,耐得住寂寞

网友(2010-07-28):
这个VGA+NIOS用EP2C8,不知道行不行呢?

网友:
谢谢楼主!现在正在找那!非常感谢!

网友:
记号一下!

网友:
开发环境是quartus9.0还是9.1?

网友:
为什么添加VGA的时候速度很慢呢?添加VGA后,打开nios也变的很慢

网友:
这个顶一把

网友:
我的ucGUI在DE1上已经成功调试出来了,下次整理下上传

楼主:
是吗,我的好像早就传上来了

网友(2010-08-27):
我自己的板子,只有SDRAM ,不是DDR,是否可以运行?
还有VGA Controller 在SOPC中为什么是灰点?而不是正常的绿点。是否表明已经正确加入IP了?
我的环境 8.1。
谢谢。

网友:
今晚测试了,在我自己的板卡上可以使用。
为了跑NIOS,系统重装了2次!

网友:
楼主说:仿真时不可以将程序和常量放在SDRAM中,否则会出现显示混乱。
请问是什么原因?速度不够快?

网友:
这个帖子营养丰富!楼主值得表扬!

网友(2010-10-07):
用quartus8.1编译出现错误,郁闷啊!谁能解释下,谢谢!

网友:
找了好久  下下来看看  谢谢啊

网友(2011-07-11):
DE1上可以移植DDR???!@@¥#@
是不是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自己的板子,只有sdram ,不是ddr,是否可以运行?
还有vga controller 在sopc中为什么是灰点?而不是正常的绿点。是否表明已经正确加入ip了?
我的环境 8.1。
谢谢。

请教57楼,我用的是DE0板,也没有sram,只有sdram,请问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可以用flash来替代吗?

网友(2011-12-07):
哈,棒的一塌糊涂,顶

网友(2012-06-26):
羡慕,厉害啊,各种佩服

网友(2013-06-23):
zlf667788 和 sytu_xww 大哥 , 可否再上傳nios ii ucgui 的程序?????

网友:
好程序,要收藏,再学习!

网友(2015-02-06):
正需要,多谢。

网友:
正在学习之中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