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逆变电路的设计

楼主(2010-05-29):
将直流电转为50HZ正弦波,请教各位电路图的设计。。。

网友:
一言两语说不清楚,
如需实质的帮助, 可联系我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需要啊!!最好有电路图,我用的是36V直流电,DC -DC转换不好,还有逆变用KA3525和mos管,但具体电路不懂,请教下!!!

网友:
需要说明你的输出电压、输出功率等指标。大功率的一般为两级变换,前级推挽DC/DC升压到400V左右,后面加一个半桥或者全桥进行逆变。SPWM可以用MCU产生,也可以用硬件电路产生,看指标要求。

楼主:
回复 网友B:

当输入电压在36V±20%范围内变化时,其输出电压36v误差为1%;
最高效率高于95%。
我用spwm做的

网友:
猜楼主没毕业,看过几个老师的资料,不懂单片机,也不太爱好这行
建议买个逆变板应付,开关电源不是想做就做,的

网友:
你的输出功率呢?若是不大可以考虑用BOOST升压到60V左右再逆变。这样就不需要绕制变压器了,绕个电感就行。
输入36V直流直接逆变是不能得到36V交流的,需要两级变换,所以95%的效率有点难,除非你做大功率的,还有可能达到。
还有就是你采用的单片机,用什么方案?硬件反馈还是软件反馈?
第一次做电源的话做这个有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6楼有没有qq,想联系下,小弟不是很懂,不胜感激。。。

网友:
你搜一下 tds2285

tds2285 500w 正弦波ourdev_558646.pdf(文件大小:82K) (原文件名:TDS2285-500W-sch.pdf)

网友:
8楼已经给出了电路原理图,用MCU做的话只需要把TDS2285代替就可以了,坛子里有很多MCU产生SPWM 的帖子。这个电路时推挽加全桥逆变的,功率可以做得很大。QQ就不留了,平时很少聊Q。还是那句话,如果是第一次做电源的话有难度,建议从简单的做起。

网友(2012-08-02):
额,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

网友:
问这个问题的同学还是先去看书比较好...

网友:
呃。。。。任何一本电力电子的书上都有。。。
为何不去看书

网友(2015-07-20):
用IR2103作驱动,采用全桥逆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