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能仿真MSP430?求解释。。。。

楼主(2010-05-29):
刚刚在网上闲逛,偶然看到一个PDF教人用J-Link来仿真MSP430

刚好手上有430也有J-Link,不过430板上的JTAG是14针的,而J-Link是20针的

高手看一下理论上可行不,理论上可行的话准备实践一下。

网友:
http://supp.iar.com/Support/?note=86941

http://supp.iar.com/FilesPublic/SUPPORT/002335/J-Link_readme.htm

没用过,你试试看

网友:
http://focus.ti.com/docs/toolsw/folders/print/msp430-3p-iars-jlink-430-pgrt.html

网友:
答案是:http://supp.iar.com/Support/?note=47184&from=note+35431

网友:
什么意思?
到底ARM的J-Link是否能用于MSP430?

网友:
答案是:http://supp.iar.com/Support/?note=47184&from=note+35431

IAR 老版本支持,新版本不支持.

网友:
从哪个版本开始不再支持了?

Where is the driver for IAR J-Link? (v.5.xx)
EW targets: 430
EW component: C-SPY debugger
Keywords: FET, J-Link
Last update: April 20, 2010

Problem
I can not find the driver in the directory \430\drivers\ for the J-Link.

Comment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I has changed their driver for the FET debug module so that the most recent J-Link driver do not work with the FET drive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J-Link-430 is discontinued, so there will not be an updated driver J-Link-430.

What to do
If you chose to use the J-Link then you need to use an older EW430 version. To use the present EW430 you need to use a modern JTAG debug module.

网友:
EW430 v4.2以前的版本有J-link的选项,v5.1以后的版本里没有了。

20pin转14pin按照线序接好就能用吗?有人试过没有?

我有个转接卡,14pin的线序和Ti的不一样。可以用吗?

网友(2010-07-16):
有没有用过的人,表示严重关注,有430也有ARM在学的

网友:
到底可不可以啊?

网友(2014-09-22):
我也想知道到底支不支,

网友:
我擦擦擦  我之前想问的就是这个意思哇 赶紧mark了

网友:
这么老的贴子也被 挖出来了,在以前是有J_LINK FOR MSP430的,但是只能用在JTAG接口的MSP430,不支持SBW方式的,市面上很少的,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就不生产了,后续新版本的IAR好像不支持了

网友:
古老的历史,没听过

网友:
一直用mspfet下载,不能仿真真不方便

网友:
搞个lanchpad 调试一下也方便的啊

网友(2014-11-18):
还是用TI的仿真器吧,淘宝上100多一个,

网友:
从我开始学的时候就不支持了,还是得各用各的仿真下载

网友:
这个一定不信地

网友:
可信度的信号有三个扛?

网友:
我也问过这个问题  而且翻记录 也有好多人问过这个问题  不过我最后还是买了个430仿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