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的configuration

楼主(2010-05-29):
各位好!请教一个问题PIC的单片机有configuration bits
1、在MPLAB IDE里面有个一configuration bits set in code 勾选项框,那么假设我在程序里面设置好configuration bits后我烧录的时候没有勾选这个框而且我对选项进行了设置,那么它烧录到单片机后他会以那个configuration bits为准!
2、我的客户给我一个HEX文件,我导入到烧录环境后,怎么知道configuration bits选项在程序里面设置好还是要我在MPLAB IDE里面设置,谢谢!

楼主:
请高手帮我看看!为啥无人问顶呀

网友:
一开始的去掉那勾时的提示框写得挺清楚的

网友:
不打沟就是在IDE里设置,打沟了就在代码里设置

楼主:
请教3楼,假设人家给我的烧录文件我不知道是在程序里面设置还是在IDE里面设置,是不是我把烧录文件一导入到IDE里面,如果有乳沟就说明是在代码里面设置,如果没有是不是就要在IDE里面设置,是不是这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