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使用电力载波来转发网络信号?

楼主(2010-05-29):
是这样的  学校的一个办公室里24小时提供免费的高速上网    但离我的寝室有些远
寝室只能用电话线拨号上网   天翼的  上网贵死
想 利用 某设备将网线上的信号转换,通过AC220的电线传输, 在寝室用另外的设备进行转换,得到网络信号。

有这样的设备   但咱能否自制呢?   大家来讨论下

D-Link DHP-301是D-Link公司针对家庭布网困难的用户推出的一款电力调制解调器。它的传送数据能力可达 200Mbps ,突破了原来电力调制解调器85Mbps的传送瓶颈。用户既可以用它来连接小区ISP的电力通信网络,也可以自行组建一个端到端的小型局域网。

网友:
都要求是在同一电表内才行吧!

网友:
用无线不行吗?

网友:
思路可行,具体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
一般的电力猫只能在同一个变压器范围内使用,距离一二百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在同一个网段内的

回复 网友B:

距离远了   中间还有建筑物遮挡

回复 网友C:

是在同一个变压器段内的    距离差不多吧

网友:
如果物理上可以通过一条电力线连通,有效距离内用电力猫应该是可行的,近距离(室内)测试过,远了或者电网复杂的条件下就不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但我看资料   电力传输只有600bps,  网速怎么能达到200Mbps呢

网友:
你看的什么资料

网友:
肯定不是HomePlug AV这样的资料,估计是远程抄表一类的。

网友:
据说国内的电网很不纯净……据说电力网不能跨过电表……
我试过linksys的14M电力线网桥,短距离内还好,长距离的没有试过。不需要自制吧,买一对花不了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