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驱动了夏普液晶LQ6BW504C,淘得一块,驱动中

楼主(2010-05-29):
近日淘得一块SHARP的6.5寸液晶,是汽车上的,型号LQ6BW504,网上只能找到506的资料,外观相同400×234,而且只有一页,不够详细。找到资料的是LQ056A3CH01的引脚数目相同,分辨率等都不同,参考中,有谁驱动过这东西啊?望能指点~,继续驱动。上真图

够大了 (原文件名:正面.jpg)

背面背光和数据线 (原文件名:背面.jpg)

型号 (原文件名:型号.jpg)

SHARP (原文件名:标志.jpg)

接口01 (原文件名:接口1.jpg)

接口02 (原文件名:接口2.jpg)

接口03 (原文件名:接口3.jpg)

网友:
这种屏一般都没有驱动IC,RGB各8位加上地址信号、电源等。

ARM可以直接驱动,单片机有点吃力。

网友:
我觉得这种屏好像都是带数字接口的模拟屏,输入信号当中有hsync 和VSYNC吧

楼主:
也是24PIN的LQ056A3CH01的屏的资料看了,全E,可以接复合视频信号和RGB...是有hsync 和VSYNC。
要+8V,和-5V,背光都还没点亮,貌似俺还没有逆变器。

网友(2010-10-08):
其实你看看vga显示器(也就是电脑屏幕)的驱动就明白了,两者基本是一样的。

网友:
我有一个夏普的10.4的屏,看资料其实时序跟VGA的差不多,只是行帧消隐的时间不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背光一般要高压棒的。。你的只要一根就ok了,我的是两根。。

网友:
你又买的日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