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机 过零检测电路 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0-05-30):
看到 三相电机控制中 ,要加入  过零检测电路。说是跟可控硅导通角有关,不是很明白。高手指点下、

楼主:
可控硅的导通角:
一个交流电的周期为360度,正半周为180度,负半周180度.可控硅又称可控整流元件,交流电通过整流元件时,元件让正180度电通过,阻止了负180度的通过,即所谓半波整流.交流电通过可控硅时,并不是让180度的正半周电全部通过的,即所谓可控整流.当正半周加到可控硅的阳极,在180度的某一角度时,在可控硅的控制极加一触发脉冲,例如在30度加一脉冲,可控硅只能通过余下的150度的电压.这种使可控硅导电的起始角度称为导通角

网友:
LZ的图中,是可控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图上只是个示意,随便找了个。图里面的IGBT换成 SCR

楼主:
通过控制导通角来控制输出功率
在功率控制中,经常要用到移相控制或过零控制技术,无论是移相控制还是过零
控制,都需要检测过零触发信号。另外,在一些特殊的应用中,还可以利用工频
信号来进行计时。

网友:
【5楼】 yunqian09 的回答基本完整,不过俺也补充一个作用:

过零检测主要的作用是做过零触发,避免大电流的开关状态。

楼主:
回复 网友B:
【5楼】 yunqian09 的回答基本完整,不过俺也补充一个作用:
过零检测主要的作用是做过零触发,避免大电流的开关状态。

楼主:
忽略电枢反应对气隙磁场造成影响的前提下, 可近似认为这一感生电势就等于该相绕组所产生的反电势。检测这一反电势的过零点时刻, 并作适当延迟, 即可得到功率器件的正确触发时刻, 而反电势过零点又可通过相电压或端电压检测得到。

网友(2011-11-01):
可控硅的导通角,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