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所多次被盗,想买个WIFI网络摄像机,大家有没有好的推荐?

楼主(2010-05-30):
购买时有什么需要注意?

网友:
连摄像机一起盗。 呵呵

网友:
楼主不会是有其他目的吧,我的钥匙孔前段时间连续被人塞火材,我就在防盗门眼睛的地方装了个检控摄像头,自动抓拍活动录像的,每天谁从门前经过都知道。

楼主:
网上有种400来块的wifi摄像机,功能很多的,自动域名,双向语音。上下左右转动。信息挂在互联网上,任何有网络的地方都能监控。还有输入开关信号发EMAIL报警。

疑虑:
1.厂商的服务器关闭了,还能自己配置另外的dns吗?
2.系统稳定不?
3.随机软件能否支持录制功能(只录制变化画面)
4.厂商能还直接盗看用户的现场视频。
5.暂时没想到。

网友:
GSM报警器也很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上有种400来块的wifi摄像机,功能很多的,自动域名,双向语音。上下左右转动。信息挂在互联网上,任何有网络的地方都能监控。还有输入开关信号发email报警。
疑虑:
1.厂商的服务器关闭了,还能自己配置另外的dns吗?
2.系统稳定不?
3.随机软件能否支持录制功能(只录制变化画面)
4.厂商能还直接盗看用户的现场视频。
5.暂时没想到。

1,有些厂商有自带的DNS.
2,不太稳定.
3,可以.
4,不清楚.

网友:
要阻止犯罪,还得搭配自动机枪才行啊

网友:
去朝韩边境偷一个

网友:
我要是ZEI,那连开门的事都省了,直接偷你的摄像头。。。。。。。。。。。。

网友:
给你出个主意,给你的防盗门安装双保险锁,呵呵,一把用钥匙开门的机械锁,一把遥控的电控锁(最老那种电控锁,单元门上用的,有个电磁铁,带延时的那种,给个电压信号,就开锁,延时过后无电压,自动上锁),出门和睡觉的时候,同时上两把锁。回家的时候,先遥控开电控锁,再开机械锁。
    说实话,现在我们用的机械锁,包括防盗门的锁,对于开锁老手来说,基本没什么含量,无非是时间长短而已;有一次钥匙丢家进不了门,请了一个开锁的,我亲眼看到,2分钟不到,一把螺丝刀,一些辅助工具,把我家锁给打开了,看得我目瞪口呆的,想想如果对方是贼,这锁对他来说,和没有锁有什么区别,当然我用的锁也是普通锁,防盗性能一般;也见过开防盗门的,稍费些周折而已,别人通过猫眼,借助辅助工具,把门锁打开了(门没有反锁)。
    当贼通过工具开锁或者暴力方式搞开了你的机械锁,还有一把电控锁,由于电控锁是可以不用钥匙的,在室外只能够通过遥控开锁(在室内可以手动开锁,有电,无电情况下都可以开),除非遇到一个高科技的贼,配有现代化的解码设备,去破你的遥控编码,要不然会郁闷死他的,我想这种几率很低吧!
    这个御贼的方法好处是,大家都是搞电子的,对于遥控不会很陌生,搞出来也很简单,成本也很低,200元以内完全可以搞定。虽然这方法也不无缺陷,但是优点还是有的。

   有一下缺陷:
   1.贼不通过大门进来,比如翻窗户,撬防盗网等进来,就失效了。
   2.电控锁不能够断电,万一停电,自己就点背了,把自己锁外面进不了家了。
   3.电控锁不会突然损坏。
   4.遥控器要随身携带,而且要有备份,以防遥控失效。
   5.要有后备供电,防止贼切你家电。
   6.只能够对付那些低智商的贼,遇到搞电子的高智商的贼,那就点背了。

    呵呵,题外话,说跑题了,我原来在深圳待过,宿舍也是老招贼光顾,气的牙痒痒的,就是没有办法。后来有机会接触安防工程,就在想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御贼呢,想来想去,想到这个办法,这里很多的电子大虾,大家讨论一下,是否可行呢。

    网络摄像机确实是个不错的主意,可以远程传输视频,远程录像存储,发出报警信号等等,原来我也考虑过,甚至帮客户装过,问题是,就算你看到了贼进你家有证据又如何,这种小事,GA一般是不管的,甚至有某些千丝万缕的联系也说不定,求人不如求己啊,我觉得最好的办法还是御贼于门外,那才是高招,让他进不去,避免财产损失。

    大家要是有兴趣都可以讨论一下啊。

楼主:
楼上的。断电上锁你敢用?你未死过?火警时把电源搞坏了你就等着在屋里被火活活烧死。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断电上锁你敢用?你未死过?火警时把电源搞坏了你就等着在屋里被火活活烧死。

选室内不用电可开那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上的。断电上锁你敢用?你未死过?火警时把电源搞坏了你就等着在屋里被火活活烧死。

晕死,那种锁,在室内是可以打开的,小区单元门的那种电控锁,应该见过吧,和普通机械锁的区别是,不但钥匙可以开锁,还可以电控开锁;有个旋钮,断电了一样可以打开的,只是电控开锁的时候需要电而已。

断电只是对室外而言,开不了锁,进不到室内!

呵呵,我只是提个想法探讨一下而已,如果你觉得不合适,可以不考虑的!

网友:
不管用的,小心连你的WIFI一起偷了,
建意是搞个升压的装置,用个大电感,5KV的,
出门打开电源,回来抓他个死老鼠.

网友:
【2楼】 coffeerr2004
积分:34
派别:
来自:
楼主不会是有其他目的吧,我的钥匙孔前段时间连续被人塞火材,我就在防盗门眼睛的地方装了个检控摄像头,自动抓拍活动录像的,每天谁从门前经过都知道。
-----------------------------------------

你用的是啥牌子的呀?
感觉 针_孔摄像头是不可以?

网友:
可以自己diy一个, s3c2410/2440/AT91SAM9260 + usb摄象头

网友:
买个便宜的带wifi的智能手机
装wifi传输的摄像的软件
就是一部wifi摄像机了

超级适合头牌

哈哈

楼主:
【12楼】 dxm123 朗朗
---------------------------
能传个这种锁的图片吗?最好给个购买的地址。谢谢

网友:
淘宝上很多,输入电控锁就可以找到了,不过你还是要研究一下,我也只是有个初步的想法,祝你成功!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203993148 随便找的一个买家的,自己斟酌吧,感觉还是可以实现的!加个电源和遥控套件就行了!

楼主:
买了一台ipcam 420块,外网访问好不稳定。而且速度很慢。特别在调方向时。难道420块就值这样的效果?

网友(2011-05-11):
公司买过网络摄像机,400-500这种价位,用着很不稳定,时常找不到路由器。
另外,当停电时候,你是看不到贼的,或者贼通过其他方式掩饰身体特征,你也是什么看不到。

网友:
有些WIFI 摄像机 有移动侦测,并将照片发至邮箱

网友:
基本没用,你有照片有啥用?难道可以根据照片找到人?装防盗网是根本,装个巨响的喇叭比摄像头管用,吓跑胆小的

网友:
你拍到贼有什么用,警_察很忙的,没空理你的。
加固防盗网吧。

网友:
在门锁, 窗门附近安装感应线.
连接强力汽车蜗牛喇叭.把贼
人的耳朵震聋.

网友:
楼上想法不错。

网友(2011-12-07):
网络摄像机现在很多啊,找我

网友:
人一离开房子,里边自动充满毒气(so2)好啦~

网友:
专业开锁的技工,几秒钟就能打开一把锁

网友:
我见过一种家用锁, 你拿钥匙开门前锁空是被盖住的(盖子很坚固)  你必须通过拨密码后 锁空的盖才可以打开,然后用钥匙开门,  锁——防君子防不了小人,小偷不可怕就是怕有文化的小偷。

网友(2013-12-29):
我也想看看,有没有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