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款步进驱动器性能堪比交流伺服+减速机

楼主(2010-05-30):
最近用了一款意大利的NO1步进电机生产商的RTA的产品,大功率驱动器做的最好的。替代原来的交流伺服+减速机

网友:
有没其他资料共享下

网友:
转速能做到1000以上?电机能用普通的86式电机吗?

网友:
这个多少钱呀?

楼主:
转速能做到1000以上?电机能用普通的86式电机吗?
>>>>>由于采用的是220V供电  2500RPM都可以达到的。使用普通的86电机也可以达到的。

网友:
价格估计要4K吧

网友:
性能好在哪里?
步进驱动器如果不偷工减料,好像都差不多吧

网友:
楼上,愚建啊!

网友:
NPM的3K多一点

网友:
强列关注!LZ有其它资料共享一下吗?

网友(2010-07-01):
220V供电!整流出来就310V,就算一般电机的电压5V,算下来最少要10位的PWM才可以更精确的控制电流!
看上面的波型图,电机在2500转/分时输出转矩还可以达到2.5N*M,确实很牛!这样的话在很多场合都可以达到甚至超过伺服电机了!
这个东西确实很有研究价值!
LZ可以想办法上传一下内部图片吗?

网友:
看来大家对步进没有什么兴趣呀!

网友:
220V供电!整流出来就310V,就算一般电机的电压5V,算下来最少要10位的PWM才可以更精确的控制电流!
看上面的波型图,电机在2500转/分时输出转矩还可以达到2.5N*M,确实很牛!这样的话在很多场合都可以达到甚至超过伺服电机了!
这个东西确实很有研究价值!
LZ可以想办法上传一下内部图片吗?
////////////////////////////////////////////
对的需要电机能耐250V的电压

网友(2010-08-14):
找了半天,才找到网站,分享一下 www.rtaeurope.com
问一下 TRINAMIC,请问步进电机能够达到2000rpm以上而保持转矩没有明显的降低吗?噪音能达到交流伺服差不多的水平吗?

网友:
强烈要求楼主分享资料哈。

网友:
问一下 TRINAMIC,请问步进电机能够达到2000rpm以上而保持转矩没有明显的降低吗?
>>>>>>>步进电机是可以达到2000RPM的需要驱动器支持高压输入,因为电机在高速运转的时候会产生很大的Back-EMF会抵消来自驱动器的电源,如果驱动器的电压太小,显然电机的速度加不上去。我们只所以很少看到步进达到如此高的速度,其实是国内驱动器在高压驱动技术方面的瓶颈,很难做出性能可靠的大功率驱动器。
在高速的时候力矩肯定会下降的,无论是步进还是伺服都是这样,原因也在于反电动势。但是不同的驱动器和电机,其区别是非常大的,可以看看厂家提供矩频曲线图。

噪音能达到交流伺服差不多的水平吗?
>>>>>>>这点是很难达到的这是由于电机的内部结构的电流波形不同,但是五相步进在声音上和交流伺服差不多

网友:
两相电脑有没有那牛啊!

楼主(2011-12-27):
强烈要求楼主分享资料哈
>>>>>>>>>>>
OK

网友:
记号,虽然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上

网友:
同档次的交流伺服电机应该比它好吧,伺服电机是闭环控制的,步进电机是开环控制,还是有差距的

网友:
步进电机加速度比伺服低多了去

网友(2012-11-15):
引用 楼主:
强烈要求楼主分享资料哈
>>>>>>>>>>>
OK

请问下,那个你说的意大利步进电机驱动器是TMC262方案吗?

网友A:
我还是喜欢闭环步进,绝对精度和响应速度上都要比开环驱动好很多,
尤其是在低速大力矩小体积场合完全可以替代伺服+减速
至于速度我倒觉得那不是步进电机的强项,没有必要用胳膊去比大腿

目前我用自己开发的闭环步进驱动器,驱动小型陀螺稳定平台,效果感觉不错,
甚至比的上以前用直流力矩电机的效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喜欢闭环步进,绝对精度和响应速度上都要比开环驱动好很多,
尤其是在低速大力矩小体积场合完全可以 ...

你的闭环做到什么程度了呢?

网友:
目前我主要用于速度很低的场合,性能非常优越,赶得上直流力矩电机了~
但是还没有做高速度的驱动,还不能用于比较通用的场合

一般的步进电机主要是发热大、低速运转震动大
闭环之后可以动态调力矩,静态电流就非常低,同时使得低速运行的转速波动从开环的80%以上下降到5%左右

网友(2014-03-09):
步进电机 的闭环控制 确实很有值得玩玩

网友B:
最近公司有开始关注雷赛的闭环伺服,有空过去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近公司有开始关注雷赛的闭环伺服,有空过去看看

好心提醒你一下,别用此产品,过来人,哎,苦啊,用过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心提醒你一下,别用此产品,过来人,哎,苦啊,用过才知道。。。

求解?由于成本优势采用的可能性非常大,会出哪方面的问题呢

网友(2015-02-12):
不知道好不好买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