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编码器的测速问题

楼主(2010-05-30):
我用的是下面的电路来测速的,开始我还很高兴终于找到了以个很简单的电路来测速,但是后来我发觉这个电路布就是A的个数和我得到脉冲数一样 ,我觉得我是不是多次一举了,也弄的我头痛了  到底怎么测速???请各位大侠帮帮忙!

楼主:
有没有人来回答我?我个人先顶!

网友:
你拆了再继续比较,设法让脉冲有抖动再下结论

网友(2011-08-02):
直接采用红外对管H12A5做或者采用霍尔传感器,效果很好

网友(2011-12-07):
这个电路可以用来测方向的,如果只用一个A的话,就无法测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