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read != RT_NULL) assert failed at rt_thread_sleep:395请问这是什么错误

楼主(2010-05-30):
(thread != RT_NULL) assert failed at rt_thread_sleep:395

网友:
是不是在中断中调用rt_thread_sleep了?

网友:
或者你是不是在调度器未启动的时候就调用了rt_thread_sleep?

Note:
打印这类信息是在RT_ASSERT做断言时打印的,这个为了保证系统正确的运行,在调试阶段请一定打开这个(通过在rtconfig.h中定义RT_DEBUG),当调试都没问题时,可以把这个拿掉,系统性能会有少许提升。

楼主:
谢谢2位,是在初始化中调用了rt_thread_sleep,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