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的选型--想开发一个类似PDA的东东

楼主(2010-05-30):
打算把示波器、万用表、串口、网口、usb这些硬件以及原理图、pcb、PDF等做进去,因为笔记本太大哈,每次坐车的时候,尤其是火车,时间长,觉得很浪费时间。笔记本的工作时间又比较小,而且容易被惦记。而且会被认为是装B……
如果把上面功能做到一个手持设备里,这样上下班、出差、躺被窝的时候就可以拿出来用了。

开始打算用2440做,但是因为现有的板子内存一般都是128的,而且大小又不合适。
后来想用nios来做。
但是操作系统的问题又头疼啊。
最好是windows系列的……

算了,最后打算还是用niosII,有几个地方不明白的,希望大侠能够指点一下。
打算用cycloneIII,BGA封装的,DDRII内存条,niosII,linux,不知道这样是否可行。
希望能够用6层板画下,毕竟再高层数的开工费太贵啊,自己用就承受不起了。
niosII……或者说linux是否支持niosII呢?我查询到,EEPW上说“Altera公司和Wind River公司日前宣布为Altera Nios II嵌入式处理器提供Linux支持。"
这个支持是否收费呢?
目前对nios一窍不通。
做这个东西也是抱着学习的目的的。

网友:
哈哈,我目前正在关注山寨的ipad,用的andriod操作系统,主频533M,不知道有没有高人能拿来改跑Linux

楼主:
这个,我觉得,山寨的跑linux比较难哦。
一般linux达人都在国外(没有生存压力,技术才能做到更高),而国外又没有山在ipad……
等国外出来了,国内大概就有人做了。

网友:
跑linux比较难

网友:
andriod操作系统的核心好像也是LINUX吧?

楼主:
楼上您是硕niosII跑linux比较难么?如果这样那……我似乎只能选ARM了?还是AMD的那个嵌入的cpu?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楼上您是说niosII跑linux比较难么?如果这样那……我似乎只能选ARM了?还是AMD的那个嵌入的cpu?

改个错别字,呵呵

网友:
【5楼】 nano 纳诺

为啥要用软核?对于这种应用软核显然不如硬核好啊…… 我认为如果你的设计不需要FPGA,那么用软核真是非常不合算,
且不论性能的问题。

【4楼】 crom

re Andriod的核心当然是Linux,不过上层架构完全不同。

网友:
老大你就造吧,造出来瞻仰瞻仰,不是很贵的话也买个

网友:
Nios 上 WIN 的系统还不知道有人成功哦,不过据肖博士说他师弟搞定了尤斑秃。

网友:
【8楼】 laoxizi 老曦子

没听说有人在NIOS上跑Windows.... 要跑Windows,怎么也得ARM吧。

楼主:
niosII是有MMU的,只是目前不被Linux支持而已。uClinux已经很多人跑了。貌似风河已经有了吧,看altera那里有介绍。
用fpga的主要考虑是,这个东东不至于过早的被淘汰。而且可以考虑把图形加速做到里边。因为通用cpu受限于厂家定位,资源实现效率高(同等工艺密度下,功能多),但是资源利用率低。通用的东西嘛。
我想搞出来平台,大家喜欢折腾啥就折腾啥。
主要是我自己,找一个长期点的东西玩。
这东西每个三年两年的,玩不转的。
打算用FPGA,这样可以不改线路,升级到更高的容量,容纳更大的核,如此而已。

楼主:
貌似 A8这个核也不错……
不知道好不好搞到……

网友:
【10楼】 nano 纳诺

灵活性和性能总是矛盾的,用FPGA实现同样的性能所需的成本、功耗、难度都会比用现成的CPU要多得多。

要是想要玩得好点,那就上Cortex-A8呗…… 两三年内不会肯定不会过时。
要不就用Xilinx带有A9硬核的FPGA。

如果非要自己做图形加速,那我建议你用CPU+FPGA方案。

楼主:
正在查A8的资料,OMAP3530和I.MX515都很不错哈,不知道那个好买一些。I.MX有0.8mm的BGA,似乎对pcb的要求较低,而且也有DDR2的支持。但是淘宝上查不到他的货源。

网友:
【13楼】 nano 纳诺

我用omap3530的,这个肯定是不难买,i.mx的没用过不知道,不过似乎后者主频高些?
omap3530的好处是,里面有个C64x+的DSP,性能也不弱,有时候用FPGA做的不如用它。

omap3530的BGA封装最大的pitch是0.65mm,对于PCB工艺要求很高,另外,别指望POP封装,
中国散量做没戏,我问过了。

omap3530也有卖核心板的了似乎,感觉已经快进入白菜价了,其实用一个核心板也是一个
不错的方案。底板根据需要,估计4层板可以搞定,尤其是接FPGA的话,管脚分配相当灵活。

楼主:
貌似I.MX指标要好一些,OMAP3530的板子要激光打孔了……
核心板的布局都不怎么好,而且我的功能也不相适应。
如果是OMAP的话,SDRAM倒是非常好布线了,可惜性能就受到限制了。性能较低而PCB工艺要求高……这里很纠结啊。
刚才下过决心用I.MX了,楼上这么一说,我又难受了。
谁知道I.MX有没有货能买到了……TI的手册和货的确要好拿得多

楼主:
I.MX淘宝上查到了,240一个,可以设计了。等设计完,估计就很多人卖了。呵呵

网友:
【16楼】 nano 纳诺

240一个,那还行啊,omap3530我买的时候似乎还是300多一片呢……
不过我觉得多个DSP,值了。

就是做板子确实挺费劲……

网友:
怎么不用AM3517,速度也能到600M,有1MM间距封装的.而且0.65间距的6层PCB肯定可以的.

另外一个好处支持DDR2内存,比OMAP3530的MDDR便宜多了.给你看个我们的示意图

楼主:
恩,在看手册呢。谢谢楼上提示。
另外问一下,你的板子线和孔都是多少的?在那里做的?
我的合作厂家目前是0.2mm线间距和0.3孔/0.5盘(这个收费比较低一些)

楼主:
啊哈,那个491引脚的.65,引脚分布真的很舒服哈……
我找找货源看……

网友:
我上面的那个板子,过孔是10/20MIL,线宽是4,间距也是4.深圳大部分的厂都可以做.

楼主:
那就是0.25/0.5mm的通孔,0.1mm的线哦。是6层么?

楼主:
老王,请问你做的那个板厂是哪家?我目前在汉普做。100×100,5pcs 6层板要2200多的费用吧。

网友:
我的价格比你的要贵,要2700左右.不过质量很好,可以进行阻抗控制的.
上次做的是下面的这个:

楼主:
4片Ram,这个板子内存多少啊?
如果要做底高度的,看来连接器是个问题呢。
你也是采用1mm的封装么?

网友:
上面这个板子的内存是256M的,这个不是核心板,直接固定在仪器上的,四个3MM的螺丝孔.这个板子的CPU是AT91SAM9G45.

18楼的那个是个核心板,使用的是TYCO 0.8MM的高速连接器.CPU是AM3517.左边的那个FPGA是EP3C25.给一个客户定做的.

他们要用这个做ETHERCAT.

楼主:
ETHERCAT听起来是个不错的东西。暂时还没有机会用呢。
先把原理图搞出来再说吧。
谢谢老王以及上面那么多朋友的指点。

网友(2010-08-16):
回复 网友A:

回复 楼主:

网友:
劝君莫用nios。
还是来个s3c6410比较实惠啊,还好调。到时候直接跑wm6.5。嗷嗷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SOM3517-I
-------------------------------------

[edit] SOM3517-I
SOM3517-I: TI Coretex-A8 Application Processor: AM3517 + 2 DDR2 + PMU + FLASH + ETH(MAC) + USB (Phy) + Touch IC + Audio
Connectivity:
TI Industrial-specified Coretex-A8 based AM3517,128M~1G Byte SLC Flash, 64M~256M 32bit DDR2 on your demond
18 bit TTL LCD with Touch Panel, support max 1920x1080pixels, with hardware codec accelerator;Support 3.5"/4.3"/5"/7"/8"/10"/12"/14"/17"/19" LCD Panel
10/100M Ethernet, support Auto-MDIX
Full speed USB 2.0 OTG/USB 2.0 Host
3 Uart/Hi speed SPI/IIC/mcBSP
2 MMC/SD/TF,MMC 4.4 spec
Can bus I/F
Local Bus pinout(Addr/Data/Control)
GPIOs/AD in/DA out/Timer/RTC/Watchdog
Data storage chip
Reset Logic/ JTAG I/F
Support encription
Stero Audio In/Out
Picture:

Retrieved from "http://openembed.org/wiki/SOM3517-I"
Categories: SOM3517 | SOMs | News
ViewsPage Discussion Edit History Personal toolsLog in / create account Navigation
Main page
Categories
Community portal
Current events
Recent changes
Random page
Help
Search
     Toolbox
What links here
Related changes
Special pages
Printable version
Permanent link

This page was last modified on 9 August 2010, at 04:20. This page has been accessed 33 times. Content is available under GNU Free Documentation License 1.2. Privacy policy About Openembed Disclaimers

网友:
这是什么来的 呢

网友:
Reset Logic/ JTAG I/F
Support encription
Stero Audio In/Out
Picture:

网友:
SOM3517-I
SOM3517-I: TI Coretex-A8 Application Processor: AM3517 + 2 DDR2 + PMU + FLASH + ETH(MAC) + USB (Phy) + Touch IC + Audio
Connectivity:
TI Industrial-specified Coretex-A8 based AM3517,128M~1G Byte SLC Flash, 64M~256M 32bit DDR2 on your demond
18 bit TTL LCD with Touch Panel, support max 1920x1080pixels, with hardware codec accelerator;Support 3.5"/4.3"/5"/7"/8"/10"/12"/14"/17"/19" LCD Panel
10/100M Ethernet, support Auto-MDIX
Full speed USB 2.0 OTG/USB 2.0 Host
3 Uart/Hi speed SPI/IIC/mcBSP
2 MMC/SD/TF,MMC 4.4 spec
Can bus I/F
Local Bus pinout(Addr/Data/Control)
GPIOs/AD in/DA out/Timer/RTC/Watchdog
Data storage chip
Reset Logic/ JTAG I/F
Support encription
Stero Audio In/Out
Picture:

Retrieved from "http://openembed.org/wiki/SOM3517-I"
Categories: SOM3517 | SOMs | News

网友:
首先,要跑操作系统,NIOS绝对不是个好选择,ARM11都比你跑的流畅~更别说cortex a8了,nios虽然同频性能还行(altera宣传),但是频率不行啊,你用cyclone iii最多就200多兆,也就是个ARM9的水平,加上总线效率不高,整体性能很一般,指望这东西看PDF,除非你自己再FPGA里写个PDF的加速~而且NIOS的MMUlinux不能认,只能跑UCLINUX,这个开发有局限。总之NIOS就是实现个MCU的功能,你要拿它当app processor是太高看他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跑linux比较难

这个也不错啊

网友:
SOM3517-I
From Openembed
(Redirected from SOM3517)
Jump to: navigation, search
[edit] SOM3517-I
SOM3517-I: TI Coretex-A8 Application Processor: AM3517 + 2 DDR2 + PMU + FLASH + ETH(MAC) + USB (Phy) + Touch IC + Audio
Connectivity:
TI Industrial-specified Coretex-A8 based AM3517,128M~1G Byte SLC Flash, 64M~256M 32bit DDR2 on your demond
18 bit TTL LCD with Touch Panel, support max 1920x1080pixels, with hardware codec accelerator;Support 3.5"/4.3"/5"/7"/8"/10"/12"/14"/17"/19" LCD Panel
10/100M Ethernet, support Auto-MDIX
Full speed USB 2.0 OTG/USB 2.0 Host
3 Uart/Hi speed SPI/IIC/mcBSP
2 MMC/SD/TF,MMC 4.4 spec
Can bus I/F
Local Bus pinout(Addr/Data/Control)
GPIOs/AD in/DA out/Timer/RTC/Watchdog
Data storage chip
Reset Logic/ JTAG I/F
Support encription
Stero Audio In/Out
Picture:

Retrieved from "http://openembed.org/wiki/SOM3517-I"
Categories: SOM3517 | SOMs | News

网友:
回复 网友C:
首先,要跑操作系统,nios绝对不是个好选择,arm11都比你跑的流畅~更别说cortex a8了,nios虽然同频性能还行(altera宣传),但是频率不行啊,你用cyclone iii最多就200多兆,也就是个arm9的水平,加上总线效率不高,整体性能很一般,指望这东西看pdf,除非你自己再fpga里写个pdf的加速~而且nios的mmulinux不能认,只能跑uclinux,这个开发有局限。总之nios就是实现个mcu的功能,你要拿它当app processor是太高看他了

别的都同意,就是一点“nios的mmulinux不能认”,建议去http://www.nioswiki.com/Linux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