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用表LCD位数的问题~!

楼主(2010-05-30):
最近想买一个4位半万用表,发现3位半的。应该1999 4位。 4位半的19999 5位。 但不同牌子之间有些4位半的表只显示4个位 但IC的确是4位半IC 。小了半位。请问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
如何看出来只显示4位的?
这个要看满度,现在一般说2000/4000/6000/20000读数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何看出来只显示4位的?
这个要看满度,现在一般说2000/4000/6000/20000读数的

可以举个例子吗?谢谢  可能我表达不清。我是指(4位半)LCD有5个位。有些只有4个位

网友:
3位半,显示000(3位)~ 1999(4位)

4 3/4位,显示00000(5位)~ 39999(5位)

m又N/(N+1)位,

当N>1时
显示00…00(m+1位)~ N9…99(m+1位)

当N=1时
显示00…00(m位)~ N9…99(m+1位)

楼主:
非常清晰~!明白了。

网友:
3楼说的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