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绣花机......是不是也算精密的CNC系统呢? 是不是可以改成贴片机?

楼主(2010-05-30):
今天突发奇想,电脑绣花机,也是不错的 X Y Z 结构,除了强度太小,还是个不错的小东西。
优点很显然,动作速度较快,精度没研究过,不过应该也还好。

缝纫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Y2OTUwMDI0.html

楼主:
自己顶下,标题写的不对了,是可不可以改贴片机。

网友:
XY轴动态性能不错
Z轴貌似是个惯量很大的非伺服电机驱动的

网友:
虽然从小看着老妈踩缝纫机,但始终没搞明白上下的线是怎么缠一起不分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针带着正面的线刺穿,将线拉长成一个线圈,绕过底线线轴,再收紧

网友:
感觉不行~家里楼下有个做电脑绣花的,精度要求很低的。一般服装行业偏差个0.5mm都没问题

网友:
绣花机精度是0.1mm

网友:
是使用步进电机驱动的吧?

网友:
精度是个问题

楼主:
0.1精度,也不错了。

不知道有没搞这个的D友,我觉的完全的机械结构可能也能实现吧,缝纫机零件很多的。

网友:
贴片机的那个拾取元件的部件,又没有标准化?貌似还要图像识别才能完美对准。

楼主:
Picker是 准 标准化的,因为你的电容电阻封装是标准的。所以在精巧的设计机械装置后,并不一定需要图像识别(有当然更好)。

举个例子吧,大家都觉得QFP管教很难对齐对吧,Epson的IC测试用Handler SeikoEpsonNS5000/7000/8000均采用 两次 定位,先较粗略的从tray中取出(第一次定位,因为tray是标准化的,所以不会 失手),然后放到精确开了导角的凹钢模中(钢模相对于PCB板式固定不动的),由于重力,器件掉进凹槽,而凹槽的尺寸较严格,就达到了在小范围调节角度和位置的作用。这时再从钢模拿出(第二次定位),就具有了精确的0点,以及角度,贴的过程就看运动部件的累积误差了。

纯文字,晦涩阿!

网友:
似乎看懂了楼上的说明。

好像是把芯片先放到一个钢模里面定初始位置(精确),然后再移动到目标位置。--------这样的意思是取出的芯片时的误差可以消除掉,呵呵,换句话说,最好把芯片一个个放蛋夹里,因为这个移动过程中取出的误差是关键误差。

楼主:
【13楼】 woshimajia222
还是你说的简单明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哭泣ing
坛子里混那么久,没得到多少表扬啊,今天,我终于。我还是哭泣ing

网友:
我家以前就是做電腦繡花的。爲了防止偏差,用塑料佈做好模子,再把佈用雙面膠粘上去,最後再把模子用鐵卡子固定到機器上。偏差也是有的,不過半成品的佈再加工時,挪一挪就OK了。繡頭越多,斷線越少,在人的可控範圍下,効率越高。電腦繡花,都夕陽產業了,機器都當廢鐵賣了。大家有空研究點其他,不要盯這個東西了。

网友:
楼上 哪儿有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意思。江苏海门。

网友:
电脑绣花机已经渐近淘汰了,目前都是能利用电脑横织机来做,都是转为电脑横织机来做,不仅篇幅大(可以做到1米以上),还速度快,同时可以做其它的货。
如果要更大的,估计得用横编机(一部机器的部件组成大约在几十平方米)了。

不过,电脑横织机,针对改为CNC来说,就基本上没什么价值。

网友:
我在电脑绣花机厂做过2年装配工!  那各种电机啊!!口水啊!

网友:
兄弟电脑绣花机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I5MDA0ODg=.html

网友(2010-07-28):
回复 网友D:

横机不是用来织毛衣的吗?怎么会取代绣花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