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os II 中经典的“Verify failed between address”问题求助

楼主(2010-05-30):
出现了验证时候的问题,但是没有用到外部的SRAM之类的存储器
只是用了onchip_memory 和 epcs_flash_controller
只用IO口的时候都是正常的,加入TIMER的时候(即加入像alt_irq_register这样语句的时候)就验证不正常了
买的开发板应该没有硬件上的问题

网友:
首先确定地址对应的器件,然后再找原因

楼主:
出问题的地址属于epcs_flash_controller,但这个都是按照要求添加的,并且之前把正常的代码下载到里面也是正常的

楼主:
最后只有笨办法,把出问题的epcs_flash_controller去掉,但这个问题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难道含有类似TIMER这种东西的代码不能放在epcs_flash_controller里面,否则校验不过?应该不至于吧......

楼主:
后来重新有把epcs_flash_controller加了进去,倒是验证过了,但是想把其载入到epcs_flash_controller中以便于每次上电后就允许好像不行,能够成功载入,但是整个代码好像不运行,难道暂时只能放在onchip_memory里面?

网友:
你的软件是哪个版本?
如果是9.1是有这个可能的,9.1有bug

楼主:
确实是9.1,明天用7.2的再试一下
另外刚才说错了,后来加上epcs_flash_controller没有出问题的原因是,重新生成NIOS软核的时候把reset vector之类的都指向onchip_memory了,估计如果指向epcs_flash_controller,没准还是这个问题

楼主:
刚才直接装了7.2还有一大堆支持的东西,结果果然还是一样的问题,看来不是版本的问题,算了,直接在RAM里面吧

网友(2011-04-01):
同样关注,遇到和楼主相同问题,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再提个问题,为什么epcs_flash_controller的地址空间只有2K,是不是意味着把代码放在里面代码只能有2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