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元件库里面有没有电阻和电容的元器件?

楼主(2010-05-30):
如题。刚刚开始接触这个软件,找了了一下电阻和电容的元器件,找不到。

网友:
quartus里应该不提供电阻电容的吧,我是新手,如有答错请高手指正,以免误人子弟

网友:
这个里面有电阻电容?受教了~~~

网友:
高科技,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
可以用verilog来写电阻电容电感了!牛啊!

网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模拟可编程阵列?

网友:
这个原理图只限于逻辑  如果想找电阻电容的话请安装其他EDA工具

网友:
难道你需要将它作为电路仿真软件用??运算放大器你要不要呢?

网友:
呵呵  是不是把软件名字写错了啊